强力夹紧缸的另类用法

楼主(2020-06-14):
亚德客强力夹紧缸,型号:JCK40X120AM1C
夹紧臂打开角度120;
    我们公司得设计人员,年轻人很多,他们在设计时经常出现设计阶段选型得打开角度,实际应用时出现干涉得情况,即焊接夹具得空间较紧凑得情况下,夹紧臂打开时,不是干涉产品,就是干涉旁边的机构。而且这种异常情况得发生,往往发生在马上就要做产品得时候,问题需要以最短得时间解决,重新采购肯定是来不及了,为此,我找到了一个另类得解决方法:
强力夹紧缸底座有一个锁紧盖;
用内六角扳手打开它!
这个端盖里面刚好可以插一个M12的螺丝
把螺丝插进去,螺丝得长度会影响压紧臂打开得角度
螺丝和端盖一起装进缸体
再用扳手给拧紧
这样就把夹紧臂打开得120度改为15度了!

网友A:
这个开合角度好像可以通过气路控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合角度好像可以通过气路控制的吧

气路是没办法控制角度的,它里面是纯机构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路是没办法控制角度的,它里面是存机构方式。

到位后,往前缸充气,气压等于后缸不就停下了。

网友(点评):
这个气压一样了,后面还有惯性什么的都要考虑,那调节起来就太费劲了,这种气缸没有用过,不知道跟旋转气缸是不是一样的角度可以调整

网友(点评):
我也没用过,我就是菜鸟。根本就不会气路。

网友(点评):
主要是气体可压缩,不太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位后,往前缸充气,气压等于后缸不就停下了。

你有这样用过的吗?这样的动作应该会用三位五通中封的电磁阀。。。
但我现在这种是要夹紧臂打开时候的工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这样用过的吗?这样的动作应该会用三位五通中封的电磁阀。。。
但我现在这种是要夹紧臂打开时候的工 ...

夹紧时前缸压力比后缸大不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位后,往前缸充气,气压等于后缸不就停下了。

你这是纯粹意淫,没有限位,你知道什么时候到位?靠时间吗?就这么点行程如果能像你说得这样控制说停就停,那还要伺服干嘛

网友(点评):
而且这个角度,活塞前后气压一样,还能保证压紧?

网友:
就是会费缓冲^_^

楼主:
长期使用对气缸确实有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纯粹意淫,没有限位,你知道什么时候到位?靠时间吗?就这么点行程如果能像你说得这样控制说停就停 ...

你才是意淫,什么时候到位你不知道做实验呀,气缸不能用传感器?不是做控制的也多读点书。你做不到,不见得别人做不到。上次那谁不跟你说油缸可能控制到0.03么?觉得有些公司垮了不是没原因。天天自以为是

网友(点评):
油缸是油缸,别混为一谈

网友(点评):
我就看它是一样。你混不混与我无关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6-14 21:36 本帖最后由 譬如朝露 于 2020-6-14 21:37 编辑

你才是意淫,什么时候到位你不知道做实验呀,气缸不能用传感器?不是做控制的也多读点书。你做不到,不见得别人做不到。上次那谁不跟你说油缸可能控制到0.03么?觉得有些公司垮了不是没原因。天天自以为是

层主有没有你所说动作的成功案例??
我也十分好奇,你可以分享出来,让咱们见识见识。。。

网友:
180°的夹爪以前干涉过,我是锁限位块定位爪,这个夹紧缸应该也可以利用侧面的的安装孔安限位块。

楼主:
|机械李的奇迹发表于 06-14 23:27180°的夹爪以前干涉过,我是锁限位块定位爪,这个夹紧缸应该也可以利用侧面的的安装孔安限位块。
阔以阔以,层主说的就是这种红色的V型限位了。。。

网友:
|远祥发表于 06-15 13:20阔以阔以,层主说的就是这种红色的V型限位了。。。
?,外面的限位定在合理位置对气缸没什么损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层主有没有你所说动作的成功案例??
我也十分好奇,你可以分享出来,让咱们见识见识。。。

你们不需要成功案例,你们就需要耍耍嘴皮子,然后一脸懵逼的问人油缸为何会做到,可惜愿意跟你们分享的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们不需要成功案例,你们就需要耍耍嘴皮子,然后一脸懵逼的问人油缸为何会做到,可惜愿意跟你们分享的不 ...

油缸和气缸不一样,不一样
油缸可以任意停,但气缸办不到,除非加上机械方面的特殊结构
至于拿上次说的油缸精度±0.03说事,伺服液压缸听说过没?
但你听说过伺服气缸吗?
如果你听过,那请你给个资料,让我们开开眼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油缸和气缸不一样,不一样
油缸可以任意停,但气缸办不到,除非加上机械方面的特殊结构
至于拿上次说的 ...

你真逗,你们做数据的不比我资料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真逗,你们做数据的不比我资料多

你是不是情商不太够
那我说直接点,没有伺服气缸,气缸没有办法任意停,
现在你懂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才是意淫,什么时候到位你不知道做实验呀,气缸不能用传感器?不是做控制的也多读点书。你做不到,不见 ...

气缸加传感器,你是指磁感应开关吗?那个只是让你知道气缸是伸出还是缩回状态,不是拿来给你做停止控制的。

就算用你说的油缸,如果不是伺服油缸,光靠感应开关和电磁阀你能停0.03精度?你资料多又怎样?见过实物吗?

气缸油缸如果要精准定位,都是要刚性限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情商不太够
那我说直接点,没有伺服气缸,气缸没有办法任意停,
现在你懂了吗?

你情商好?我懂不懂关你啥事儿?你懂啥,你搞明白没?这人还得有自知自明的好。我小学生,比不上你客种高级人才?大学生or博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气缸加传感器,你是指磁感应开关吗?那个只是让你知道气缸是伸出还是缩回状态,不是拿来给你做停止控制的 ...

你在跟我争啥呢?这像做设计的说的话么?我倒觉得你们就用个推拉气缸,把机构放外面最简单。做不了?做不了是水平问题。让你买外购件,还买成经典了。买出脾气了。那是,别人不卖你们,你们啥都做不到。不会再回你们了,看着膈应。你们自个儿玩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跟我争啥呢?这像做设计的说的话么?我倒觉得你们就用个推拉气缸,把机构放外面最简单。做不了?做不 ...

啧啧啧,那你倒是拿出你做过气缸任意停的案例呀,或者你说的资料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啧啧啧,那你倒是拿出你做过气缸任意停的案例呀,或者你说的资料都可以

这人在哪都抬杠,理他干嘛

网友:
来围观大佬们 学习学习

楼主:
|凌乱von发表于 06-16 10:08
这人在哪都抬杠,理他干嘛

有可能他生活或工作长期受于压迫,抑郁不得志,所以才在论坛各处见人就怒,见人就怼。往往论坛上像刺猬,私底下会是个老实巴交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不需要成功案例,你们就需要耍耍嘴皮子,然后一脸懵逼的问人油缸为何会做到,可惜愿意跟你们分享的不 ...

要是气缸可以任意位置停,那要电缸做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阔以阔以,层主说的就是这种红色的V型限位了。。。

层主这个红色限位是限制夹紧角度,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气缸打开时气缸气爪上的夹具部分旋转运动时会与其他部分干涉,打开角度被限制到15°可以解决干涉问题,但是这种做法临时抱佛脚可以,抱得多了会出问题的。
我觉得这种机构干涉问题属于低级错误,画图时移动组件就可以及时检查出来的问题,不能让年轻这两个字来背锅。

网友:
高深莫测

网友:
如楼主所说的情况,要把夹紧爪的夹紧状态和松开状态都画出来,松开的状态用双点划线

网友:
设计师不细心

网友:
改完后就光靠气压压紧了,没有自锁了

网友:
自锁失效了

网友:
楼主公司是做焊装线的?

网友:
这个不是有标准件的吗?

网友D:
一群人连样册都没仔细看过,还在那里谈技术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群人连样册都没仔细看过,还在那里谈技术问题

别人拿来分享的,你见过就说说在哪,也让没见过的见一下。这样大家就都见过了,也就不会有这问题了。来这一句有意思吗,我们不还是一脸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人拿来分享的,你见过就说说在哪,也让没见过的见一下。这样大家就都见过了,也就不会有这问题了。来这 ...

但凡做事认真点,就不可能会有那么可笑的讨论

网友:
非标行业,修修改改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