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子里多余的实体如何消除?

楼主(2020-06-14):
最近在学UG建模,做了一个水杯的模型,可是水杯内手把多余的实体怎么都消除不了,我用了【菜单】-----【插入】------【组合】里的【合并】、【减去】、【相交】,都去不掉水杯内多余的实体。

哪位社友帮忙指点下,这个怎么处理水杯内壁才是光滑的?

网友A:
拿你那杯子内圆做草图,拉伸根除,切下去就不行了

网友B:
同步建模——替换面

网友C:
直接拉伸内圆边线,把拉伸工具里面的拔模角度参数和布尔求差参数选上,然后点确定应该可以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你那杯子内圆做草图,拉伸根除,切下去就不行了

这个方法可以实现。我就想问下还有其他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步建模——替换面

请问“同步建模——替换面”,这个怎么操作?能不能再进一步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拉伸内圆边线,把拉伸工具里面的拔模角度参数和布尔求差参数选上,然后点确定应该可以裁掉

请问红色方框的拔模角度这个地方怎么选?

网友C:
两个都选从截面可以试下效果,两年没用UG了,现在感觉还是solidworks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都选从截面可以试下效果,两年没用UG了,现在感觉还是solidworks好用

谢谢指点!我先试试。
solidworks 操作上简单一些,但是各有利弊,solidworks做曲面造型没有UG方便,感觉UG在曲面造型方面功能不是一般的强大,还有它的加工模块。

网友:
对的,之前刚毕业在武汉上班,那时候不管是汽车厂还是做工装设备的,UG老火了,在CNC编程和模具方面solidworks没法比的哈哈,楼主有哪个参数弄不明白,可以把鼠标放那里,它会有个图片弹出来,看着图片很好理解的

网友:
也可以分割实体,修剪实体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同步建模——替换面”,这个怎么操作?能不能再进一步指点下?

搜索项 搜索同步建模把工具条调出来,里面有个替换面图标,选中你要消除的面要几个一起选中,然后选中你要替换成曲面(内壁)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项 搜索同步建模把工具条调出来,里面有个替换面图标,选中你要消除的面要几个一起选中,然后选中你 ...

谢谢!晚上回去学习下你说的方法。多谢!

网友E:
杯身和杯把求和,再对接和处倒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杯身和杯把求和,再对接和处倒圆角。。。

两个实体求和之后,还不行。也有可能我操作不对。

网友:
替换面或者删除面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