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请教

楼主(2020-06-14):
更换一台永恒力堆高车铲叉的连杆,发现连杆轴孔内部固定着一圈黄色的材料,估计是起润滑作用的,不是黄铜也不是其他衬石墨的无油衬套,类似尼龙材质,搜了一下网上也没找到类似的工艺介绍,特请教各位大神有知道的么。

网友A:
可参考:易格斯工程塑料滑动膜、轴承。

网友:
看看黔南轴承有没有你用的这种

网友:
估计是无油衬套,但不是石墨,是耐磨的

网友:
非金属滑动轴承?

要么就是金属滑动轴承表面镀的PTFE润滑层,这个一般很薄,你这个好像挺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易格斯工程塑料滑动膜、轴承。

东西应该是这个,工程塑料轴承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网友:
认不到,但是看回复还是长见识了

网友:
自润滑轴承

网友:
度娘来的,云里巴巴上来的图   应该叫边界润滑轴承

网友:
易格斯上查查,

网友:
没用过,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材料。应该属于硬质耐磨工程塑料吧

网友:
学习了啊,这种材料难找到销售渠道。

楼主:
|科技的疯狂发表于 06-15 09:34 本帖最后由 科技的疯狂 于 2020-6-15 09:37 编辑

度娘来的,云里巴巴上来的图   应该叫边界润滑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