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带、链条为什么不会一直加速的问题

楼主(2020-06-14):
普通交流电机驱动的链条传动,假设驱动的物体质量为m=100kg,,链轮半径r=0.05m,摩擦系数μ=0.1,200w的电机,100比减速机传送带达到恒定速度,那么传送带与托板之间将会有一个摩擦力
f=μmg=0.1*100*10=100(N)

电机扭矩T=9550*0.2/1500=1.27(N.m)

电机给链条的驱动力F=T*i/r=1.27*100/0.05=2540(N)

2540>100,链条怎么能达到速度平衡的?

另一种说法,电机空转的时候驱动力远大于摩擦力,电机速度为什么不会一直增加?
如果说电机转速达到最高后本身有个平衡的摩擦力矩,那么加上外部负载后速度应该会降低,实际上并不会
力不平衡的时候不应该会一直加速吗

网友:
你这是在转速恒定的情况下算出的最大扭矩

网友A:
电机再怎么转也不会超过同步转速。

网友B:
刚开始启动后是你计算的这样。但是系统启动后电机输出的功率,扭矩会和传动系统形成一个平衡,再说了,电机输出功率在运行平稳后与后端的负载需要的功率和扭矩相适应,不是一直输出最大功率。

网友:
输出电机端那边放个电流表,看下电流表读数就知道了,电机输出功率不是一直按照额定功率输出的

网友C:
带电导体切割磁力线会产生与运动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你链轮转得越快,这个力越大。跟你驱动力平衡时,当然不会继续加速。初中物理,我入社会太久忘了,可你们不刚看了书,这么快就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电导体切割磁力线会产生与运动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你链轮转得越快,这个力越大。跟你驱动力平衡时,当然 ...

按这个说法,电机空载时一个转速,当电机有外部负载时应该又是一个转速,且负载不同达到恒定转速也会不同,电机的转速将会不稳定

网友:
P=fv,摩擦力不可能无限小,功率也不可能无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启动后是你计算的这样。但是系统启动后电机输出的功率,扭矩会和传动系统形成一个平衡,再说了,电机 ...

这种情况就像伺服电机的恒速度模式,普通交流电机就是这个模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这个说法,电机空载时一个转速,当电机有外部负载时应该又是一个转速,且负载不同达到恒定转速也会不同 ...

终于有那么一点点开窍,驱动力让部件运动,而运动的物体反过来会产生反力,会拉动物体反向动作,这时驱动力大于反力,物体又会加速向前运动,速度增大,反力又增大,一个拉扯过程,这本身就是振荡,所以你的负载或是加速度更是不可能想当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就像伺服电机的恒速度模式,普通交流电机就是这个模式吗

是电机启动阶段功率,扭矩和转速有调整。运行平稳就是匀速了。

网友:
我都没看懂你在算个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公式,

网友:
电机的各项性能曲线,可都不是直线啊,兄弟。

网友:
这个取决于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再怎么转也不会超过同步转速。

正解,再快就成发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