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精密度配合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6-15):
         机械干的也挺久了,最近呢小弟遇到一个出图标准上的问题,意思呢就是螺纹孔是M4.5*0.35的细牙,螺丝呢,要很小的间隙配合,大意就是螺钉拧上去后不能有晃动。这种配合的话反映到图纸上,应该怎么表达?

网友:
提高螺纹公差等级

网友(点评):
目前都是给配做,孔先干好,然后车螺钉的时候去配做,但是螺纹公差等级那几个配合不知道该咋给。

网友:
也是M4*0.35的细牙螺丝,想要不晃,回天螺纹紧固剂

网友(点评):
咋说呢,说是螺钉,其实是个有内孔的外螺纹筒子,不能上胶,因为经常要调试螺钉拧进去的深度。

网友:
按标准是不会有大错的。

网友(点评):
伙计,这里面的SNL是什么参数?

网友:
可以试试赛打螺丝

网友(点评):
不是试螺丝,想知道这块的图纸标注规范、

网友:
螺纹前端添加4.5定位孔,

网友(点评):
孔就5mm长度,螺钉还要前后调节,

网友:
可以把定位单独用一段圆柱来实现,螺纹只负责拧入拧出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没空间,我最早也是考虑这个,这个筒子要考螺纹前后调位置。

网友:
如果查不到相应的标注标准,那就写在技术说明上吧

网友(点评):
目前就是技术要求写着,给封样样品。

网友:
一般连接用6H,7H等级都可以。

网友(点评):
主要4楼的那个表不怎么会选,配合肯定不是一般配合的。

网友:
如果不涉及到标准的话,最简单直接的就是配合的内螺纹和外螺纹分别出个明确的尺寸图,不过加工出来应该就是属于非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