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的后处理案例分析

楼主(2020-06-15):
树脂镜片的生产主要包含了单体配置、模组浇注和聚合固化等步骤,再将毛胚镜片经过一定的打磨、清洗、镀膜等步骤最终形成了成品镜片。
本次案例客户位于重庆市荣昌眼镜产业园区,是当地通过招商引资从江苏丹阳引进的优质光学镜片生产商之一,有着多年丰富的光学镜片生产经验,产品行销海内外,是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树脂镜片制造商。
该公司的空压站由一台产气量6.3m3/min,压力0.8MPaG的空气压缩机、一台1m3储气罐和一台5.5m3/min处理量的冷冻式干燥机组成,再在经过三级精密过滤器后进入后端用气。
由于客户有后期扩大产能的计划,压缩机做了超前配置,故现阶段实际使的用气量不足6.3m3,因此配置的冷干机的处理量略小于空压机额定处理量。
由于整个系统中没有使用无油压缩机,也没有配置单独的除油设备,仅能依托精密过滤器去除压缩空气中的部分液态油,导致压缩空气中的含油量处于一个比较高的值,油在与模具接触时,直接附着其上,在浇注固化时就转移到了镜片上,造成不良品的出现。
通过显微镜观察成品镜片,镜片上密集的小白点是典型的压缩空气中的污染物造成。该问题还严重影响到了产品的合格率,导致合格率一度只有30%!
客户先是认为是由于冷干机的处理量小于空压机额定处理量,导致水份脱除不够充分引发水含量超标造成的。但经过进一步对水含量进行了控制情况依旧没有明显好转,才将关注点转移到压缩空气中的油污染上来。
然而通过更换过滤器滤芯频率、清理管路等一系列操作,问题始终存在,压缩机刚投用不久,直接更换无油机无论是从成本投入上还是对现有设备处置上都存在不少问题。此时客户通过朋友了解到压缩空气专用除油净化设备,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与我们取得了联系。
通过对现场压缩空气配置的调查和客户的描述,我们在用气端进行了油含量的测试,结果显示用气端的压缩空气液态油为0.1mg/m3,根据ISO8573.1-2010规范,其总油含量等级为3级水平。对于光学镜片这样对气源洁净度要求较高的行业而言,这样的油含量水平是明显偏高的。同时我们使用露点仪对用气端的水含量也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为压力露点0.8℃。
根据以上检查结果可以得出,压缩空气中的水含量满足生产要求,不影响产品质量;而油污染物超标,导致生产过程中的污染,制约了客户产品合格率的提升。
针对客户油含量超标的问题,我们为客户推荐安装了超净压缩空气除油净化设备CAC,并对已污染的管路进行清理。
设备就位并运行后,再次在同一用气端进行压缩空气油含量检测,此时得到的数据为0.003mg/m3,达到0级无油水平。至此,客户因压缩空气有污染导致的产品合格率偏低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合格率大幅提高。
此后设备运行良好,多次随机检测油含量均稳定在0级水平。然而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客户产品的合格率又一次的降低到了30%左右,客户怀疑除水设备性能下降,因此又在用气端增加了一台冷干机,以及一套辅热装置,但是对于产品的合格率还是没有明显提升。此时压缩空气除油设备已经使用有快两年了,虽然之前一直使用良好,但客户还是怀疑该设备的除油能力是否经过长时间连续运行后下降乃至丢失。
我司售后接到客户反应的情况后,对其压缩空气的品质进行检测,其中油含量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在0.01mg/m3以下的0级水平。又对水、粉尘的含量进行了检测分析均与合格率正常时无异。
但是产品合格率下降是事实,镜片上出现的小黑点样污染真实存在,为了帮助客户排查问题,售后人员参观学习了眼镜镜片的生产工艺过程,发现在同一生产线生产的另一种蓝光的镜片其产品合格率是正常的,没有明显降低趋势,其生产工艺流程均一致。这就排除了压缩空气端的的影响因素。通过大家的通力分析,最终客户发现产品合格率降低是由于更换了某种原材料导致。随即针对该问题进行解决,成功地将合格率提升上来。
上述案例充分表明,压缩空气不仅仅是作为驱动和辅助用气,由于与产品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触,压缩空气内的污染物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产品的品质。不同的产品生产工艺对不同的污染物有不同的要求。像光学镜片生产工艺过程中进行了高温烘干固化工艺,就对压缩空气的水含量要求不算特别严苛,但油相对不易在烘干过程中挥发就容易对产品品质造成较大的影响。

网友:
不错,整理下资料够写一篇不错的论文了

网友:
眼睛镜片的利润到底多少,楼主请给说到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