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工程图技术要求

楼主(2020-06-15):
对于未注尺寸规定,公司一般按GB/T 1804-2000 M级,也有按IT12级,问题就是所指的IT12级有没有默认的公差带,JS12(js12)还是H12(h12)或者任意一个位置

网友:
你是不是要这个?

网友:
如果没有特别注明,一般我是这么理解的:
轴按h
孔按H
其他±IT12/2
而且有些也是这么备注的,不过,既然人家没标,就问问呗。

网友:
一般长度位置尺寸的未注公差带是对称的那种

网友:
按上面的表格公差等级取就行。自由尺寸一般是没有配合要求的尺寸,不存在按配合要求取公差。非要这么取就按h取。

网友:
M级的公差已经很大了!

网友(2024-03-28):
学习了,确实是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