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设计

楼主(2020-06-15):
请教下固定得两个板,如何定位后可以灵活取出和限位,参考图片

板1板2如何取放自动定位

板1板2如何取放自动定位

楼主:
板2上会增加mylar片,板1是固定得,配合做定位限位

网友:
自动定位有很多种啊,卡位也叫自动定位

网友:
定位销/铣定位槽/凸台

网友:
一端定位销,另一端是销孔或者条形限位孔应该都可以实现的吧

楼主:
有弹性的定位销是吧

网友A:
你可以参照一下模具里面用的滑块定位,有标准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照一下模具里面用的滑块定位,有标准件买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一面两销,既一个圆销和一个菱形销,固定在板2上面,板1开两个圆孔来配合使用。这样定位又准确,又方便拿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面两销,既一个圆销和一个菱形销,固定在板2上面,板1开两个圆孔来配合使用。这样定位又准确,又方便拿取 ...

这种销子设计都是固定的,我这边主要还是增板2 的下面需要贴一层mylar,板1上有一个压合机构做自动贴合完的压合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