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力胶的选择

楼主(2020-06-15):
各位朋友,小弟设计一套夹具,需要用夹爪气缸加紧几个直径2mm~5mm,壁厚0.8mm 左右的不锈钢钢管。因此选择的优力胶材料,查了下优力胶有许多硬度型号,我希望材料越软越好,该选用什么型号呢?主要夹紧作用,防止夹变形。谢谢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
坐等大神解惑。

楼主:
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材料么,比较好加工,可以做夹紧作用,防止产品夹变形。

网友:
软的材料会影响精度

网友:
我认为用尼龙会更合适。

网友A:
正常做夹持具的PU硬度都很高80-95度,低硬度的也有,但是机加不好操作。可以考虑用橡胶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做夹持具的PU硬度都很高80-95度,低硬度的也有,但是机加不好操作。可以考虑用橡胶来做,

这个只需要夹一个较轻的不锈钢管做一个直线运动,橡胶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
夹持力不大橡胶当然可以,就是性价比不划算,聚氨酯板也就二三十一公斤,橡胶随便搞个模具也要几百千把块

网友B:
管子直径小、壁厚薄,重量估计不会太重,(长度未知,暂且认为比较短),抓取精度不做高要求,优力胶50~90都可以做的,镶嵌(固定)在金属夹爪上,提高刚性,又避免伤到抓取物。至于避免夹变形,可以调节气动夹爪的气压、速度来控制(有钱的话也可以用电动夹爪,力更好控制),也不一定说用软材料,用赛钢、尼龙都可以的,软性材料是避免伤到产品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直径小、壁厚薄,重量估计不会太重,(长度未知,暂且认为比较短),抓取精度不做高要求,优力胶50~90 ...

谢谢答复,长度比较长,大概700mm,夹爪夹住运动时由自动化设备清洗喷头去清洗整条,无所谓抓取精度的。 夹爪气缸是亚德客的HFK16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