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回程保压油路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20-06-15):
上图是高速冲床的1#2#回油路,回油路是从换向阀出来的,图中未给出。1#2#回路为推模和拉膜的液压回路,两个回路是独立的。1#回路正常情况下充氮压力20Bar,回油压力由安全阀设置为28Bar,2#回路为充氮压力15Bar,回油压力由安全阀设置为20Bar,氮气压力做在画面上,要求正常工作时,氮气压力变化,约等于回油压力。现在的现象是,1#正常,2#工作时画面上氮气压力不变化,始终是15Bar,我们用压力表在两个测压点测试,压力从20-30Bar之间波动,同时用气压表测试氮气压力,与画面显示一致,都是15Bar不变,这两个独立的回路所有元件都换完了,均未检查出原因,为什么液压油进入了蓄能器,而且压力比氮气压力大,氮气始终不升压,请教大神,还有哪些因素未考虑到。

网友A:
是不是设定压力大溢流阀出问题了?把左右两个独立系统的溢流阀调换一下,再看看2#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定压力大溢流阀出问题了?把左右两个独立系统的溢流阀调换一下,再看看2#是否正常。

很感谢,我已经把安全阀、换向阀和插装单向阀整体调换了,1#正常,2#还是老样子

网友:
蓄能器也对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