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环境下的受力分析

楼主(2020-06-15):
如图所示,因为滚轮没有被全约束,属于不稳定的结构,当右端有重物G时,撑杆会逐渐倒下。那么,在忽略连杆重量的前提下,撑杆对上横杆的反作用力F有多大呢?

网友:
当年我会算,但现在我废了。。。

网友A:
连杆是哪个杆?

如果忽略上横杆重量,以铰链连接处为支点,计算撑杆和所吊重物对铰链处的力矩平衡计算撑杆对横杆的作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杆是哪个杆?

如果忽略上横杆重量,以铰链连接处为支点,计算撑杆和所吊重物对铰链处的力矩平衡计算撑 ...

谢谢解答。我说的连杆指整个机构。现在的纠结是:因为滚轮没有被全约束,理论上是不可能形成力平衡,也就是说滚轮时刻处于滚动状态。在这种情况,还能按这么计算么?

网友:
F=((L1+L2)COS jiao*G)/L1----对吗?任意瞬间!

网友:
Fx+F*cosθ=G
Fy=Fsinθ
F*L1=G*cosθ*(L1+L2)

3个未知数,3个方程。

网友:
滚轮没有约束没关系,这机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自锁的,不见得会动。

补充内容 (2020-6-16 10:03):
估计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自锁

网友(点评):
你让他自锁个看看,章口就来

网友(点评):
是呀,你可以做做试验,看看能不能自锁。当然估计你们是做不出来的

网友B:
笑话,一群人答的是什么。理论是0,撑杆的铰链是不受弯矩,滚轮一受力,只要不指向铰链那么必定转动,哪里来的反向支撑力。

网友(点评):
终于看到个靠谱的,撑杆只有在到达右端极限位置才有支撑力,不然哪有支撑力,瞎研究啥呢

网友:
前面我说错了。初始状态为外力静止的话,撤掉外力,加上G,考虑上角加速度,应该是可以算出来的,虽然我现在不会

网友:
都不能形成平衡,还算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笑话,一群人答的是什么。理论是0,撑杆的铰链是不受弯矩,滚轮一受力,只要不指向铰链那么必定转动,哪里 ...

谢谢指点。我直觉也是这样的。。

网友C:
不可能缓慢下降啊,不受阻力D的会直接下降到一个锁住的状态或者地面上,除非给撑杆和铰链那根杆之间搞个拉簧之类的这样才可以根据拉簧力、G、力臂算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缓慢下降啊,不受阻力D的会直接下降到一个锁住的状态或者地面上,除非给撑杆和铰链那根杆之间搞个拉簧 ...

谢谢。本帖实际上是一个常见的动态受力分析问题。不能形成平衡,就不能用力平衡公式计算。

网友:
最近在学abaqus,所以算了一下,考虑角加速度,应该是可以算出来的。计算过程在下面,就是铰链受力方向那里我不确定

网友:
哎 不会
我一直想知道 如果摩擦力是一个圆周 如何算力的平衡 方向是怎么取舍
看起来好复杂  对于我自己 如果单单取上横杠   铰链的自由度会有一个力矩     滚轮处分析会有一个平行于杠的摩擦力以及垂直于横杠的支撑力   至于G的作用有效长度 取几何图形中心  并非L1+L2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  摩擦力提供的阻力矩不够  就要分析撑杆的长度与槽口的长度   最后是否与最端处接触  或者。。。。因为撑杆达到极限停止(这个是如何的不懂)
随便唠叨 不要当真

网友D:
大家讨论一下,这样分析可以吗?

平衡方程

平衡方程

网友:
这图的状态感觉就是不对的,不成立的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讨论一下,这样分析可以吗?

感觉不行。。因为FN可能根本就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不行。。因为FN可能根本就没有。

Fn肯定是有的啊,有接触,沿着接触面法向肯定有支持力,某种状态下Fn=0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个一个动力学受力分析啊,支持力随着杆的摆动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