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斜度,锥度计算公式案例

楼主(2020-06-15):
求斜度,锥度计算公式案例

网友:
顶起。 看下管螺纹国标。

网友:
发现,原来我每次做的内螺纹倒角45度,是有问题的。

应该做成60度。

网友:
锥度:对于圆锥体的锥度是圆锥底圓直径比圆锥高度值;对于圆台,其锥度是上下两圆直径之差比圆台高度值。

网友:
锥度的计算公式是 C=(D-d)/L (其中C表示锥度比, D表示大端直径, d表示小端直径, L表示锥的长度)。
①已知锥度比C,小头直径d,总长L,则大头直径 D=C*L+d
②已知大头直径D,锥度比C,总长L,则小头直径 d=D-C*L
③已知大头直径D,小头直径d,锥度比C,则总长 L=(D-d)/C
④已知大头直径D,小头直径d,总长L,则锥度比 C=(D-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