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形密封圈压缩率的请教

楼主(2020-06-15):
各位大佬,想问问O型圈孔轴密封O型圈的压缩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是不是(线径-沟槽深)/线径这么计算啊

网友:
一般按20%——30%

网友:
是你说的这种算法,至于和表中参数不和,我个人理解是考虑了配合间隙。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https://wenku.baidu.com/view/456b4429afaad1f34693daef5ef7ba0d4b736d2e?fr=uc 或者找密封设计手册。

网友:
检测O型密封圈 外观缺陷可以联系我

网友:
压缩率W通常用下式表示:
  W=(d0-h)/d0 ×100%
  式中d0-----O型圈在自由状态下的截面直径(mm);
  h------O型圈槽底与被密封表面的距离(沟槽深度),即O型圈压缩后的截面高度(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