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电木和铝哪个更耐磨?

楼主(2020-06-15):
请教下各位大神,同等厚度的红电木和铝板   哪个更耐磨?我要在这两个材料中选一个挖个燕尾槽,所以想知道哪个更耐磨。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木更耐磨,但是燕尾槽电木不好加工吧。

网友B:
铝件跟耐磨真扯不上关系,估计有些高分子材料都比它靠谱。谁帮你推荐的?

网友C:
电木耐磨,成本还低,建议选用电木

网友D:
夹布胶木能做气动马达叶片,你说耐不耐磨

网友E:
红电木比铝耐磨,铝材比较软。

网友F:
铝硬化处理很耐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铝硬化处理很耐磨的

其实镀硬铬也行(这句话有问题么?为何我凌晨发的说审核-每次凌晨发都说审核,今早提示系统给删了?啥状况,我受控了,谁在控?这话有问题,还是删粘的有问题,那人是不是应该下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木更耐磨,但是燕尾槽电木不好加工吧。

谢谢,明白了。我感觉燕尾槽好像都不是很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件跟耐磨真扯不上关系,估计有些高分子材料都比它靠谱。谁帮你推荐的?

额。好吧  我们领导。本来是用电木的   现在想要换成铝,所以我就考虑耐磨的问题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木耐磨,成本还低,建议选用电木

好的 谢谢。如果像楼下说的  如果铝拿去表面处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好吧  我们领导。本来是用电木的   现在想要换成铝,所以我就考虑耐磨的问题了。谢谢。

你们领导很有创意。估计要求不高,所以即使用尼龙镀铬都行,可能还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铝硬化处理很耐磨的

铝硬化处理?不好意思 一直以来铝我只有阳极氧化过。我查下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布胶木能做气动马达叶片,你说耐不耐磨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电木比铝耐磨,铝材比较软。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领导很有创意。估计要求不高,所以即使用尼龙镀铬都行,可能还便宜些

学到了学到了。厉害厉害。

网友:
|贰大爷发表于 06-16 08:55
铝硬化处理?不好意思 一直以来铝我只有阳极氧化过。我查下资料谢谢。

硬质阳极氧化,相比于普通阳极氧化,膜厚度更高,更耐磨。

网友G:
这两种材料不是同类别 不确定情况下 可以通过实验的出数据  有可能在不同工况不同力范围 耐磨性都有变化  工艺 和研发 有些数据没有经验确定情况下  往往都是通过实验 得出数据 进行分析  不能乱猜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如果像楼下说的  如果铝拿去表面处理呢?

阳极氧化是很薄的一层,稍微一使劲就磨没了

网友:
铝质软,很不耐磨,还是红电木耐磨一些,

网友F:
|韩寒11发表于 06-16 20:41
阳极氧化是很薄的一层,稍微一使劲就磨没了

你确定?不要误人子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两种材料不是同类别 不确定情况下 可以通过实验的出数据  有可能在不同工况不同力范围 耐磨性都有变化   ...

额。。。。所以请教有经验用过的人,做过实验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阳极氧化是很薄的一层,稍微一使劲就磨没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所以请教有经验用过的人,做过实验的人。

而且我现在是全部同等的情况下   机构厚度等全部一致。就是单纯的把红电木改成铝而已。所以可以论耐磨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不要误人子弟啊

你拿来一块看看我能不能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