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导轨精度控制要求

楼主(2020-06-15):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我需要设计一个中走丝线切割机床上用的导轨,如下图,采用的是一个V型+一个平面组合,其中固定导轨长560,活动导轨长400,想请教一下大家,导轨面的精度改如何控制,如图的标注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A:
15那个尺寸有问题,活动导轨40尺寸那个面可能会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那个尺寸有问题,活动导轨40尺寸那个面可能会悬空

是因为公差给的不合适么?这次两件导轨都是给了+0.01的公差,如果更改成固定导轨+0.01,活动导轨-0.01,是否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公差给的不合适么?这次两件导轨都是给了+0.01的公差,如果更改成固定导轨+0.01,活动导轨-0.01, ...

你图上没给公差呀,保险起见,活动导轨15取负差,短点好些,这个尺寸公差可以放大些。减小加工难度

网友:
首先基准选定有问题,闲了我给你找个标准的图参考吧。

网友:
15尺寸不用刮削吗,你这个功能跟车床的大托板一样吗,车床是V型槽里贴塑胶再铲刮打表

网友:
你就是个机床菜鸟,一看就没有机床设计经验。

网友:
  直线轴承有如下特点,本文将从这些特点着手,举例说明直线轴承的特点和使用方法。

[1]
低价格、中等性能的直动导向轴承。(性价比高)
[2]
摩擦系数小,驱动器容易选择。(低价格的气缸型或中等价格的电机型)
[3]
结合同步带,可实现静音、轻量驱动的构造设计。
[4]
垂直方向导向的情况,由于采用重心驱动方式,能够实现简单、紧凑的构造设计。
(1)步进电机和同步带驱动
 同步带驱动构造具有静音、轻量、低价格、无需给油等优点。对于XY2轴工作台的情况,通常的设计思路是使上段Y轴轻量化,下段X轴电机的负载减小。为此,Y轴多采用同步带构造。

a)【图1】为典型的XYZ3轴驱动机构。
 X轴为直线导轨,Y轴和Z轴采用直线轴承构造。驱动方式采用同步带和滚珠丝杠。

b)【照片1】为IC芯片移载设备的Y轴应用事例。Y轴方向通过同步带转换为往复运动。

c)【图2】为单轴机器人的应用事例,具有以下特征。

        1.        2个线性轴承大跨度使用,提高了承载性能和导向精度。
        2.        同步带和滑轮的设计构造采用动滑轮原理(【图3】),实现了电机功率的高效化以及定位高精度化。
        3.        采用同步带驱动,具有轻量、静音的特点。
        4.        采用同步带和轴上下平行配置,即使单轴构造、也可制约轴与直线轴承的相对回转。

网友:
你这 没有一点工艺概念 公差概念

网友:
标准关键点还是在于基准角的选择,统一起来,后续拉尺寸问题也不会太大!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6-15 22:27首先基准选定有问题,闲了我给你找个标准的图参考吧。
谢谢大虾,不知道时候会有闲呢????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6-15 22:05 本帖最后由 譬如朝露 于 2020-6-15 22:10 编辑

你图上没给公差呀,保险起见,活动导轨15取负差,短点好些,这个尺寸公差可以放大些。减小加工难度

好的  谢谢您

楼主:
|鑫森淼炎垚发表于 06-16 08:50你就是个机床菜鸟,一看就没有机床设计经验。
没设计过机床,这次是属于赶鸭子上架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6-16 21:23标准关键点还是在于基准角的选择,统一起来,后续拉尺寸问题也不会太大!
不知大侠是否有空,能否指点一下呢

楼主:
|大风吹倒梧桐树发表于 06-16 10:31你这 没有一点工艺概念 公差概念
不知大侠是否有空,能否具体指点一下呢

网友:
图纸问题比较多,要说明快要把图纸全画了。
1.上下导轨V导轨不等宽,是错误的(平导轨也应该等宽30),上V导轨应该把V面露出来,应该在宽30(原来的32)的两边刨下去5mm,所以两边应该竖线。V导轨30宽的线也应该与平导轨在同一水平线上,15的尺寸标公差是没有用的
2.横向设计基准应该是V导轨中线,所以应该把V导轨和平导轨中线标出来,另外V导轨须所有素线平行于平导轨,且导轨主要标长向直线度
3.一般在上导轨面贴聚氨酯带,下导轨磨削铲花,上导轨配铲点,且上导轨面上刻油槽,滑动导轨一般都需要通润滑油,导轨两端也会安装刮油板及回油槽
4.轴承座和螺母座安装面应该磨削或者配铲,标的52,19尺寸公差也没这么小,特别是19公差标了也没用,应该标31,设计的时候须加轴承座或者螺母座调整垫片
5.平V导轨做起来工艺还是挺麻烦的,线切割机床受力不大,为何不采用传动灵敏的直线导轨?
楼主画图标尺寸还是需要好好考量一下的,就图1的V导轨,14就标的多余了,宽2mm的槽也很小,垃圾很容易存满

网友:
机床设计图册
http://www.cmiw.cn/thread-93698-1-1.html

查看第3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