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启动之后会使线路电压降低多少

楼主(2020-06-15):
做了一套液压系统,用的是恒功率柱塞泵,用的是三相异步电机,380V,45Kw,想问一下,电机启动之后,会使线路电压降低多少

网友A:
这取决于你的供电系统和启动方式

网友B:
谁知道你的变压器多大

网友:
看你变压器、启动方式和电网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取决于你的供电系统和启动方式

供电系统就是380V三相电,启动方式是星三角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知道你的变压器多大

变压器2000VA

网友A:
比如还有导线多粗,长?其余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还有导线多粗,长?其余负载?

电缆50²,长50m,其余并没有什么负载

网友:
那轻载20V吧

楼主:
意思是电压会降低20V吗,那如果两个电机同时使用呢

网友A:
那电线平方不是太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电线平方不是太细了吗

哦,那怎么来选型电缆的型号,根据电流吗。多大电流对应对粗电缆该怎么判断

网友:
有手册可查的

网友:
几十伏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