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轴磨损严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6-15):
皮带线轴磨损严重,是什么原因?

轴头轴承位置磨损很严重

轴头轴承位置磨损很严重

伺服电机同步到传动

伺服电机同步到传动

网友:
同步轮擦边?

网友:
估计装斜了,要不,就是架子变形。反正位置不正

网友:
滚珠轴承受力太大了吧。

网友A:
。。。。和我们的输送线 滚筒问题一模一样。我们分析两点,一是与轴承配合不好 导致轴和轴承产生相对转动 磨损,二是两轴承位 同轴度不好导致的磨损。我们现在的方式  用偏心套轴承将轴和轴承锁死,磨损问题相对减轻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们的输送线 滚筒问题一模一样。我们分析两点,一是与轴承配合不好 导致轴和轴承产生相对转动  ...

请教,带偏心套的轴承一般是带座轴承,比较大,有小型号的带偏心套的轴承厂家吗?

网友:
激光熔覆,修复回转体杠杠的。。

网友:
为啥老删我的帖子

为啥老被删贴,我发帖的姿势不对么

网友:
皮带涨力过大,或者皮带位置不对中,侧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们的输送线 滚筒问题一模一样。我们分析两点,一是与轴承配合不好 导致轴和轴承产生相对转动  ...

"用偏心套轴承将轴和轴承锁死,磨损问题相对减轻很多"。这句话暂时没理解明白。偏心轴承不是还是轴装在轴承孔中么?那么轴与轴承孔有间隙,应该也一样会磨损吧。而且偏心轴承的轴不是做圆周运动的么?也就是辊也做圆周运动(绕轴承中心),那它转到内侧时,皮带不松了?不知这样的理解对么?能不能给张图,讲讲偏心套轴承锁死轴和轴承的原理。

网友(点评):
叫法不同吧 应该叫锁紧套轴承。就是带座轴承 外圈上带个顶丝的锁紧套,安装后用顶丝将轴承内圈和轴紧死,减少相对运动的磨损

网友:
这个原因很多,说一个看看:看件是镀过的,镀前轴承位尺寸是多少?一定是留了量的!不留 一点镀过尺寸就大了轴承装着费劲,留多少?又镀上多少?最终尺寸是多少?有要求没有?最后成品尺寸是多少?

网友:
我们一般使用两个调心球轴承,不使用深沟球轴承

网友:
传动的力不平均,斜向受力过大。

网友:
可能是不平行,造成侧边摩擦。

网友:
轴头轴承位置用螺纹与辊连接会造成同步轮的固定轴倾斜,导致同步轮侧边磨损严重,建议辊和固定同步轮的轴做成一体

网友:
轴承同轴度应该偏差较大,或者皮带两端的轴安装不好,平行度没有保证好

网友:
同心度,台阶,配合公差等影响,用深沟球轴承容易磨内圈,
建议用调心球轴承,可以偏心,不容易磨轴承内圈;
要不用轴承座,顶丝顶紧轴,锁紧后一起转,还能偏心,使用寿命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