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铁,刀柄动平衡正常值是多少?

楼主(2020-06-15):
请教各位老铁,刀柄动平衡正常值是多少?

网友:
动平衡高更适合告诉切削。BT40-ER40刀柄我们一般动平衡都可以做到G6.3:12000rpm/15000rpm/18000rpm更高可以做到G2.5:15000rpm/20000rpm/25000rpm(越高的动平衡越好)。
不过也要看做动平衡的设备也有好坏,我们是用的德国HAIMER动平衡机动平衡还是很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