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铁200加工之后,轴孔口部局部地方颜色发暗,与发亮处尺寸相差2丝

楼主(2020-06-16):
各位大虾,如图所示,一批HT200产品,加工后轴孔处发生如图示批量问题。
孔口部的局部地区颜色发黑,与发亮处对比明显,且尺寸相差2丝,是什么情况?

补充内容 (2020-6-17 13:48):
解剖之后测硬度,发黑处硬度偏低约130-140,发亮处180-190,发黑出处尺寸比发亮处尺寸大约0.02mm

网友:
图被系统吃了

网友A:
加还是减?

网友B:
发暗的图片没看到,你说的2丝是0.02mm吧?铸件,而且还是灰铸铁,先不说HT能不能达到那个精度,你能量准吗?没准还差五六丝呢

网友:
爬行+滚圈

网友:
神奇,暗合阴阳之理,不要纠结了,改啥?留着艺术品,没准儿能卖高价。

网友C:
你两处硬度相差多少?

网友D:
应该是局部被刀具给烧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两处硬度相差多少?

解剖之后测了硬度,差50-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暗的图片没看到,你说的2丝是0.02mm吧?铸件,而且还是灰铸铁,先不说HT能不能达到那个精度,你能量准吗 ...

是精车加工之后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还是减?

发灰的地方,尺寸偏大2丝,硬度偏小约130,发亮处硬度约180-190

网友(点评):
这不就是典型的硬度不匀导致的欺软怕硬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局部被刀具给烧伤了!

但是是批量问题,而且换一批毛坯就好了,应该可以排除刀具烧伤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释。铁水浇筑完后,有部分铸件提早出砂型了。导致局部铁水成型过早转白。  这也是解释为什么白的地方硬度高。
又或者,正常同炉硬度不同地方测量也会有很大偏差,小铸造厂一般不会去做光谱,或者用硅碳化验。所以出现这种HB值偏差大。

网友(点评):
提早可能有另一种说法,局部砂型包裹程度低

网友:
可能是石墨漂浮,铸造缺陷不是加工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