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图的问题

楼主(2020-06-16):
看到人家的装配图这样把零件分类在不同文件夹感觉很好,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是画好装配图以后再建几个文件夹,再一个一个拉到不同文件夹里吗?还有怎样在装配图的工程图里生成几个不同的BOM表,比如标准件表、外购件表,零件表

网友:
对啊,就是这么操作的,可以先把顺序排好,然后选中,新建文件夹,自己就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行哦。

那你肯定是前辈了,我才刚接触一个星期,看以前的电脑图发现用了一些很好的手法,如果方便可以交个朋友吗?

网友:
BOM细分零件类型的话,简单点可以采用插件自动筛选,但是要提前定义好零件属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肯定是前辈了,我才刚接触一个星期,看以前的电脑图发现用了一些很好的手法,如果方便可以交个朋友吗 ...

我也是新手啊

网友:
应该不需要,都是装配部件,弄好后再重新命名而已。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