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多级缸在inventor中的装配问题

楼主(2020-06-16):
单纯通过同轴约束并并能达到我需要的效果和实际效果——多级缸在达到行程后不能再伸长,靠同轴约束会使得多级缸的活塞杆在超出行程时分离。请问inventor的使用大侠,能否通过某种操作,限制其运动行程

网友:
轴约束后 轴端面也要约束,表面平齐等等!这样轴就定死了,想要轴动就再表面平齐的基础增加偏移值(气缸行程)!  也可在目录树里面找到你想要的约束,右键驱动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