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夹具设计

楼主(2020-06-16):
为提高CNC加工效率需要做一个气动夹具,向大神们请教!!!要求:需要加工外边四个面,上下两个端面(工件尺寸:70x70x20mm)
装夹数量:一次装夹10个以上
补充说明:1,之前做了一个用皿头螺丝拧紧,内侧撑开固定的治具,一次加工20个,但是装夹太费时间,整个夹治还很重,不能说是一个夹具上CNC加工,一个夹具在外面装工件。
                2,想做一个气动的夹具,只需把进气阀关闭,出气阀打开,工件就能取下并装上,关闭出气阀,打开进气阀,工件就能固定。

方形铝型材

方形铝型材

楼主:
因为没有做过机械这类,大神们能提供下简单示图,需要用到的零部件名称规格尽可能详细

网友:
在你原来手动夹紧松开的 地方 换成气缸  然后就是一些气路附件(气管,二联件,电磁阀,气管接头,排气节流阀) 买回来连接下 最好电磁阀线圈连接到加工中心的PLC输出点上 这样直接就可以在加工中心操作面板上手动按或者全自动都可以

网友A:
你这个在你原来的基础上把螺丝换成连接气缸的拉杆就行。
这个最主要的问题点是需要保证在拉紧的时候,四方位置保持不变。
18年底正好设计了类似的32x18x15的。不过是一出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在你原来的基础上把螺丝换成连接气缸的拉杆就行。
这个最主要的问题点是需要保证在拉紧的时候,四方 ...

大哥,您的微信是多少,我向您请教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您的微信是多少,我向您请教下,谢谢!!!

Q 454894765

网友B:
两端面是要加工那个凹台?

网友C:
定位点和夹紧点先确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位点和夹紧点先确定出来。

定位点与夹紧点都不用管,外型有很大的余量,这些都不是问题,我是没有做过气动的这类东西,所以才求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端面是要加工那个凹台?

至于如何加工不用担心,我要做的是夹具啊,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