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件表面有凹坑

楼主(2020-06-16):
请教一下各位行家,最近一段时间,喷塑出来的产品出现这种现象。观察了几天,发现只有预烘道出来后出口到主烘道进口的这段距离,是过夜的,等到第二天早上上粉进主烘道烘烤后出来,过夜的这段都是这种情况。我们自己分析是产品一冷一热受潮引起的。我们现在每天下午都要空出来一段距离,以免受潮。这样时间一长总不是办法,想请行家赐教有没有其它什么方法。或者不是受潮引起的,是其它原因。还请懂行的指点一下。我们是烧天燃气的。铁系磷化。

网友:
前处理 没烘干 就喷粉了  后面烘烤流平 水分受热膨胀

网友:
能否加个微信楼主

网友A:
工件表面塑层附着力不好,前处理水洗不彻底造成工件上残留脱脂剂、 铬化渣或者水洗槽被碱液污染而引起的附着 力差。 解决方法是加强水洗, 调整好脱脂工艺参数以及防止脱脂液进入磷化后的水洗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表面塑层附着力不好,前处理水洗不彻底造成工件上残留脱脂剂、 铬化渣或者水洗槽被碱液污染而引起的附 ...

谢谢,这方面的问题我到要去注意一下,好像是有串槽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表面塑层附着力不好,前处理水洗不彻底造成工件上残留脱脂剂、 铬化渣或者水洗槽被碱液污染而引起的附 ...

那个凹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