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通用格式零件有绿色箭头无法单独打开

楼主(2020-06-16):
按照有人的说法 取消那个3D打勾也不行。  零件无法单独打开 ,如图都是绿色箭头, 怎么解决?     版本2017,   奇怪的是 另外一台家里的电脑 同样的设置  、版本  缺没有绿色箭头 可以打开,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没见过这样的图标。另存到本地再试试看。

网友A:
你这应该是导入的STEP格式,本身就是无法单独打开独立零件的。

网友B:
中间格式的文件只能打开”装配体”文件,不能打开单个零件,其实,这个”装配体”已经不是由单个零件组装形成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格式的文件只能打开”装配体”文件,不能打开单个零件,其实,这个”装配体”已经不是由单个零件组装形 ...

可以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该是导入的STEP格式,本身就是无法单独打开独立零件的。

导入进来 如果软件识别到 含零件的装配体 是可以打开的!

网友C:
解散特征后就可以单独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散特征后就可以单独打开

17的没有此功能啊、  我就奇了怪了   家里 公司 版本都是17   一个有绿色箭头 一个没有绿色箭头。没有绿色箭头的可以打开!

楼主:
都说啦 17版本 无此功能选项, 估计18以上版本才有。

网友:
它是一个整体,但又不是装配部件,所以无法单独打开,类似于压缩成包了!

网友:
感觉像是拷贝的时候只拷贝了装配体。没把零件考进去

网友D(2021-07-07):
左侧零件树最顶层装配体,右键,点解散特征

网友(2021-08-12):
引用 网友D:
左侧零件树最顶层装配体,右键,点解散特征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一直没有得到答案。。。有时候解散特征后,会有几个零件的特征不会解散,依然又有绿色剪头在那些零件上方,我都没法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