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风机组使用作用是有哪些?

楼主(2020-06-16):
  新风机组是许多商场、工厂和酒店都会安装的一种空气调节设备。而有些厂家会选择普通空调,而放弃新风机组。但实际上新风机组比起空调来说有更大的作用范围,除此之外就貌似没有什么优势了,其实不然。接下来让专业中央空调设备生产批发厂家来为大家解决这些疑惑。
  新风机组帮助我们解决了冬天太冷、夏天太热的温度问题,使用新风机组,让我们在室内感觉更舒适。新风机组让室内的空气保持循环,同时可以在室内形成一个恒定湿度的空间,让我们免受干燥、潮湿的影响。而普通空调会导致室内空气干燥,这是不利于顾客皮肤的保养,从而影响用户体验。
  如果酒店在室内只使用空调,时间久了顾客就会感到压抑、呼吸不畅,这是因为室内缺氧造成的。而新风机组,它可以解决空调环境空气含氧量问题,吸收室外的新鲜空气在输送至室内来,而这些空气是净化过的,不会有任何的异味,而且还能降低空调病发生的几率。
  作为一种新型的空气调节设备,新风机组有效提高了室内空气质量。依据不同的环境使用要求,新风机组不仅能够提供新鲜空气和恒温恒湿的功能。而它是怎么会有这些功能呢?因为它有以下这些功能段。
  (1)过滤段:根据需要选配粗效过滤器、中效过滤器、高效过滤器等,主要功能为有效捕集颗粒直径不等的尘粒。
  (2)表冷段:用表冷器对新风进行冷却、减湿,达到控制送风温度与湿度的目的。
  (3)加湿段:使用电极加湿、蒸汽加湿等方法,可以保证空气满足相对湿度要求。
  (4)风机段:可以根据需要选用离心风机、轴流风机,通常选用较多的是离心风机。
  (5)杀菌段:这主要是指新风机组的紫外灯杀菌功能。

网友:
新设计的空调建议表冷和除湿功能分开(多加一组排管)

网友A:
新风系统是一套独立的室内外空气更换系统。空调跟新风系统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感觉就是风力大一些的风扇而已,类似于冷风机。

网友B(2022-09-09):
引用 网友A:
新风系统是一套独立的室内外空气更换系统。空调跟新风系统还是有区别的。

元帅对新风也有研究?佩服佩服

请移步这里指教:http://www.cmiw.cn/thread-1046924-1-1.html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元帅对新风也有研究?佩服佩服

请移步这里指教:http://www.cmiw.cn/thread-1046924-1-1.html

不能算是研究,接触过类似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