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缸表(内径百分表)与塞规测量内孔哪种更好

楼主(2020-06-16):
使用量缸表测量内孔尺寸是好的,但是塞规测量内孔时就放不进去?两者之间到底有多少误差?哪种准确些?如果要时塞规能够通过,量缸表测量值是否要加大?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椭圆了吧

网友:
塞规说白了就是试活...量具用法也可能没那么正确..出现这种情况的第一反应就应该是把表多转几分方位多量几次;

网友:
批量检验一般用塞规,有效率呀。而且也能检不圆度。内径千分尺一般是没有做塞规的用。不是所有公司都会做塞规的,小公司一般都是千分尺,一尺多用,量很多孔的哟,省钱

网友:
塞规只能是检测是否合格,量表可以有具体的数据

网友:
塞规只能测试是否合格,具体的尺寸不知道在加工调试的根据的是经验,而量表更加直观

网友:
这是类似于凸轮那种椭圆造成的,加工问题

网友:
塞规是有尺寸、形位公差的。

网友:
塞规有通规和止规,检查零件内孔是否满足公差要求的范围。塞规和百分表测量目的不同。

网友:
需要内孔尺寸的用量表,如果是自己装配使用的用塞规。

网友:
还是塞规检的准确,圆度或圆柱度都能检出来。

网友A:
两者各有各的特点和用途。
内径量表属于通用量具,适用于机加线边或计量室测量孔径,需要操作者的水平较高,找拐点;通过测量几个位置,可以看孔的圆度和柱度。
塞规有极限塞规和读值塞规,都属于非标检具。
极限塞规只能判定合格或不合格,操作简单,效率高。
读值塞规不仅可以判定合格或不合格,也可以看孔的圆度和柱度。
如果用内径量表测得尺寸合格,而塞规塞不进,那么,极有可能就是孔的形状比较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者各有各的特点和用途。
内径量表属于通用量具,适用于机加线边或计量室测量孔径,需要操作者的水平较高 ...

比如一个产品的精车尺寸要求为50(+0.03  0),使用内径百分表测量起来50.03,但使用通规就塞不进去。这个跟形状外,还有什么有关?粗超度?是否我在用量缸表测量时,有意加值,比如50.03+0.01,50.04才可以?

网友(点评):
首先你得确认你内径表检测的结果是可靠的,然后再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比如一个产品的精车尺寸要求为50(+0.03  0),使用内径百分表测量起来50.03,但使用通规就塞不进去。这 ...

通规塞规指的是光滑极限塞规,光滑极限塞规的设计基础是泰勒原则。即孔径局部实际尺寸和形状误差都要在尺寸公差范围之内。
通规塞规塞不进去说明形状有误差;粗糙度当然也有影响,比如把孔径进行适当的研磨,去除表面粗糙度的高点,就可能塞得进去了。但这影响是有限的。
用内径量表量得50.03,而通规塞不进,因为通规塞规一般是走孔径下差设计(不同的设计标准,值不一样,比如GB和ASME,值就不一样),GB标准设计:通规尺寸50.0064,这种情况下塞不进的原因:
1,孔径形状比较差了,由于内径量表近似两点法测量,如果不多测几个方向的值,只能检测到局部实际尺寸,不能看出圆度误差。其他位置的局部实际尺寸可能小于50.0064,那么通规就塞不进去了 。圆度很差。
2,由于用内径量表对操作者有一定的水平要求,需要找拐点,所以这里要排除操作误差。人机料法环里,人也是一个因素。

最后,有意加值?这就直接修改了产品尺寸,不可取。除非产品工程师或工艺工程师同意。
应该排除人的因素后,如果还确认圆度差,就去检查机加的原因。

楼主(2020-12-11):
引用 网友A:
通规塞规指的是光滑极限塞规,光滑极限塞规的设计基础是泰勒原则。即孔径局部实际尺寸和形状误差都要 ...

感谢一抔故乡土的回复、。

网友(2021-01-13):
有批量的建议用销式内径量规,速度快而且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