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0.0求解过后打开结果显示NO RESULT ARE FOUND怎么解决

楼主(2020-06-16):
UG10.0求解过后打开结果显示NO RESULT ARE FOUND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公式输入错误了呢?

哪个公式?请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吧

网友:
零件名称不要带中文,存储路径不要带中文,大部分结果丢失是这个原因;少部分原因是因为网格区分太小,电脑算不过来,算出4、5百兆的结果无法加载,点一下闪电按钮自动分割,然后向上取整进行分割

网友:
没有发现分析结果,这UG的受力分析,大多数都是有限元网格没有划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