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旋钮

楼主(2020-06-16):
请教一下,有没有谁用过带自锁的旋钮,随便旋到那个位置都不会松动的那种,网上没有搜到

网友:
见过摩擦式的,转轴上套着弹簧压着,相当于用摩擦充当阻尼

网友A:
这年头有网上找不着的?你研究下你笔记本的转轴呗,那玩意就是你想停哪个角度就停哪个角度,

网友:
楼上说的都对 弹簧扭转 至于限位  只能够挖些料来限制角度范围了
这个挖料 你体会一下   比如两个同轴的  第一个轴缺一部分(限制角度)  另一个轴多一点料与缺的那部分接触  就可以限制位置了
至于自锁   如果操作过程有上下过程  试想如何设计一个脱离接触的过程   比如同轴也可以上下移动   (另一个轴多一点料)向上移动脱离卡位  向下可以锁定转动
市场上大可问其他这行业的人把 或者也有其他结构

网友:
图1吊重物

图2红圈内的螺丝就是自锁结构,你宁到哪里就停在哪里,不会因为振动而松动,切割机名字是金属圆锯机。
如果你说的是电器用的旋钮开关的话,今天上公厕就看到,公厕旋转闭门的那个东西,也可以实现自锁,里面是凹槽配合钢珠,除非你主动用力能,普通振动是振不动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有网上找不着的?你研究下你笔记本的转轴呗,那玩意就是你想停哪个角度就停哪个角度,

说的很对啊

网友:
感觉这种都不太靠谱,因为是靠摩擦力,重载不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