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oser 机械臂 动画 运动轨迹

楼主(2020-06-16):
请问一下知道的小伙伴,Composer做机械臂动画,定义了父子链接关系、枢轴后的机械臂,做位置移动动画,轨迹怎么“调整”的。主要是初始和终点位置的“精确”的谢谢
可能我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补充:用机器人仿真软件对于初始和终点很精确。但是我想用Composer也能实现。哪位能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为什么看不到点评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看不到点评的内容

关注好久了,我也想知道。 没有设置运动副可以通过对齐来实现,添加了就不行。 LZ现在找到办法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好久了,我也想知道。 没有设置运动副可以通过对齐来实现,添加了就不行。 LZ现在找到办法了没有

暂时没有。这段时间没空搞这个了。
如果设备没有机器人的话用Composer 蛮好的。
看了好多视频 都没有将到我们所希望的重点

-------------------------------------------------------------------
准备学一下Roboguide,用这个做机械臂的动画快一些。

网友B(2020-08-25):
没有好的办法,无法精确,只是一个模拟。
笨办法,在solidworks做好配合之后,各轴就对齐了。然后在composer里设置父子关系,从一周开始做起,将枢轴定义在关节处,设定绕哪个轴(XYZ)旋转,这样做好6个轴以后(假设是6轴机器人)基本上是不会变的了。
模拟末端能够到达的位置时,只能一个轴一个轴的旋转,可以每一个轴建一个选择集,这样在时间轴上记录的时候,不会发生漏选对象的错误。一个轴一个轴的反复调整,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好的办法,无法精确,只是一个模拟。
笨办法,在solidworks做好配合之后,各轴就对齐了。然后在compos ...

感谢解答。

楼主:
这是我前几天弄得一个简单地演示动画

网友(点评):
为啥不显示优酷连接页面?

楼主:
感觉看不见链接的视频,直接发个地址吧~~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gxNTY5MDg2NA==.html?spm=a2hcb.playlsit.page.1

网友:
视频虽然没看到,仍然很期待。费心了,楼主。

网友(点评):
换个思路 我把地址贴上了 ,大虾有空可以看看 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楼主做出来没?发个视频学习一波

网友(点评):
https://www.ixigua.com/6865172124399731214?logTag=zwfpXY-3akxPnaRSNTU7R 在这里可以看 我发不出视频 哈哈

网友B:
楼主做的不错,看了10楼和8楼的视频。不过还是COMPOSER做的。另外那个纸盒的挡停先伸出来挡着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看不见链接的视频,直接发个地址吧~~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gxNTY5MDg2NA==.html?spm=a2hcb ...

用COMPOSER做的吗?定位是慢慢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OMPOSER做的吗?定位是慢慢调的吗

这种定位还好弄。用测量数据后再进行位移。

楼主(2020-12-07):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的不错,看了10楼和8楼的视频。不过还是COMPOSER做的。另外那个纸盒的挡停先伸出来挡着比较好。

是的。实际是先伸出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