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v热处理后HRC60以上,然后用慢走丝割

楼主(2020-06-17):
cr12mov热处理后HRC60以上,然后用慢走丝割,割过以后,表面变成灰色了光洁度很差。我们需要慢走丝后表面光洁度比较高Ra0.4,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光啊

不可,因为有精度要求,抛光会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因为有精度要求,抛光会影响

多高的精度,以um计吗?

网友:
线切割达到这个光洁度,你真会开玩笑。

网友:
下料-粗加工-热处理-半精加工-热处理-精磨

网友:
调一下放电参数试试

网友B:
慢走丝线割件已经很光滑,表面只有缪级厚度的氧化层。如果是冲压模,凸凹模之间用油加金刚石研磨膏对研就可以了。如果是单独零件,等离子抛光即可。基本不会影响尺寸,粗糙度可以达0.2以上。
以上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走丝线割件已经很光滑,表面只有缪级厚度的氧化层。如果是冲压模,凸凹模之间用油加金刚石研磨膏对研就可 ...

非常感谢!接下来就试试!

网友:
要么就慢走丝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