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淬火件疑问

楼主(2020-06-17):
图示工件,在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假定为齿轮,那么哪一个更有利于调质或淬火,并说明理由!

补充内容 (2020-6-18 09:21):
资料上的答案给出右侧的更加好,其实有很多人想不通吧

网友A:
感觉左图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左图好些

嗯,说说你的理由

网友:
个人感觉而己

网友B:
对于高频淬火来说都一样吧

网友:
我选左边的,热处理里有要求齿宽和总宽度要相当,差距越大变形越大,而且能做对称的最好做对称,因此按变形来考虑选左边的。

网友C:
左边的好一点,受力均匀,不易变形。

网友:
既然都满足使用,右侧图好加工,高频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高频淬火来说都一样吧

右边的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的好一点,受力均匀,不易变形。

右边的。  你自己都说了,左边的是受力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