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镂空线,气缸推出去会不会掉

楼主(2020-06-17):
新手请教两个问题:1、物品重量28g,如图,气缸推出去速度够快的话是不是中间不加支撑板也可以。
2、现在气缸的行程是200的,行程会不会选过大,这么轻的物品是否可以减小行程到150,后面靠惯性推出去。

网友A:
牙刷,28g,算是很轻的物品了,不知道你的输送线是连续行进的?还是步进式?气缸伸出时如果输送线不停止,那就要考虑气缸是否会被横向力撞击,如有,不建议直接推,要加导向杆或滑轨等。至于选短一点的行程,靠惯性力把牙刷推出,也是可行的,就看对这个可靠性的要求,小概率情况牙刷卡在输送线未推出,会不会造成其它影响?计数不准?卡在输送线等等,如果无所谓,也可以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牙刷,28g,算是很轻的物品了,不知道你的输送线是连续行进的?还是步进式?气缸伸出时如果输送线不停止, ...

您好,谢谢指导。线体是连续输送的,两端是同步带,输送速度是40个/min,其它的我也不清楚,我只是做方案的,只是自己想了解下不理解的地方。

网友:
从你的图上看,牙刷间距约380~400mm,推算移动速度约:250mm~300mm/s,挺快哦,这个气缸不带导向的话,气缸杆有可能会被搞坏。

网友:
真费事儿,直接用气吹好了,只要气力够大,肯定能吹下去的

网友:
看这个2个同步带中间是空白的可以在中间加一个导向的,牙刷过来直接滑进收料盒里

网友:
赞同楼上的,就是把牙刷装到收料箱吗 为什么要浪费气缸,直接搞个限位让它自己滑进去啊

网友:
把收料箱放在端部,就可以直接收进去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可能没说清楚,我重新说下情况,前面有视觉识别牙刷上的标签,这是剔除组件来着,没有识别到标签的牙刷会被剔除出去。

网友:
不用支撑板,行程可以短,这么轻的东西,气缸速度很快的,行程长反而节拍会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可能没说清楚,我重新说下情况,前面有视觉识别牙刷上的标签,这是剔除组件来着,没有识别到标 ...

使劲儿吹,能吹下去

网友:
这个速度太快了,气缸可能跟不上。气缸摆在线体上面,把不良品钩起来。这样行程就可以做很短

网友:
很轻的工况,靠惯性估计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