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滚动轴承润滑问题

楼主(2020-06-17):
如图所示,一个曲轴带动图示圆柱滚子轴承做圆周运动,轴承推动圆柱体做左右的往复运动,塑料轴套受径向力15000N,往复速度0.32m/s,塑料轴套是自润滑,不需要润滑油,轴承受力15000N,曲轴转速85r/min,轴承可以直接用轴承内部的封闭的脂润滑吗?

网友:
选轴承的时候,载荷安全系数取大点(2倍往上)。你这个机构运转柔和,轴承不受冲击载荷,运转速度很慢(相对于轴承额定转速来说),不需要额外润滑。

网友:
装配时,会给轴承里填上润滑脂,但是,时间长了之后,轴承还需要润滑。可以在圆柱体上设计润滑油道,油道口设计润滑油杯,隔一段时间用油枪把黄油打进油道。

网友:
转速不高可以。

楼主:
|LiNing_jrjub发表于 06-17 17:02选轴承的时候,载荷安全系数取大点(2倍往上)。你这个机构运转柔和,轴承不受冲击载荷,运转速度很慢(相对于轴承额定转速来说),不需要额外润滑。
嗯嗯 现在是3倍左右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17 18:18装配时,会给轴承里填上润滑脂,但是,时间长了之后,轴承还需要润滑。可以在圆柱体上设计润滑油道,油道口设计润滑油杯,隔一段时间用油枪把黄油打进油道。
我们维护寿命一般6000个小时 到时候就要维护了  其实我这个东西和外界隔绝的 润滑油和轴承可以全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