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绘制凸轮轨迹

楼主(2020-06-17):
求助大师讲解凸轮轨迹的草图如何绘制

网友:
需要知道从动件的运动特性

网友:
凸轮曲线是根据实际要求来的,得先提要求啊

网友:
solidworks里面simiulation插件可以自动追踪曲线画出来

网友:
简单点就是,两端直线部分就是直线的行程,大圆就是个半径,剩下的就是倒角。大致就是这么一个思路来着

网友:
凸轮轮廓线是指根据工作要求合理选择凸轮从动件运动规律绘制出的凸轮周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