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改变粗糙度

楼主(2020-06-17):
精车设备加工,在不改变设备参数的情况下,从刀具方面改进从而改变产品表面的粗糙度,现有粗糙度Ra0.3

网友A:
精车粗糙度达到0.3?这个难吧。精车达到1.6的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车粗糙度达到0.3?这个难吧。精车达到1.6的见过。

硬车cbn刀片加工,有可能会达到0.3的粗糙度,但是不会稳定的达到

网友:
不改变切削三要素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刀具。选择修光刃长一点的刀具。

网友:
精车能达到0.3,看来我又落伍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解惑;补充一些论点,这次加工采用的刀具是特定的,一款刮刀,刃是直线,用法也与一般圆弧刀角度刀不同;车削时刀具qian朝进给方向安装进刀;在切削过程中等于没有主副偏角和刀尖

楼主:
附一张粗糙度检测的结果,这个是调节过后才到Ra0.6-0.7的,之前是0.3-0.4;  这个是金刚石车刀,车削外径Ф22mm的铜换向器,切削余量0.07mm以下。

粗糙度

粗糙度

网友B:
如果要提高零件表面粗糙度,可以考虑用金刚石车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提高零件表面粗糙度,可以考虑用金刚石车刀。

现采用的是聚晶金刚石刀具

网友C:
换向器要求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向器要求这么高?

这是电动工具中马达的换向器,在按汽车/摩椅上的马达要求相对更高,但是由于成本各方面问题还没被无刷马达取代,所以在加工方面做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电动工具中马达的换向器,在按汽车/摩椅上的马达要求相对更高,但是由于成本各方面问题还没被无刷马 ...

感觉差了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