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疲劳断裂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强疲劳强度

楼主(2020-06-17):
如图弹簧工作中断裂,应该是疲劳断裂,有什么不改变材料的前提下,增强疲劳强度的办法吗?

网友:
还是搞粗点好

网友(点评):
对的,卷绕直径增加,钢丝直径增加,K保持不变,材料选择韧性好点的。

网友:
喷丸可以提高疲劳强度

网友:
从热处理和材料方面去着手。

网友(点评):
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改变结构。

网友:
热处理降低点硬度

网友:
如果差的多的话,直接办法是增加直径。

网友:
盘簧前对钢丝进行辊压等,提高表面质量。

网友:
我也是弹簧使用者,个人认识
1首先要确认你弹簧因为什么原因导致断裂,是工作过程中弹簧线夹断还是磨断。弹簧选型或者工作方式是否合理,
2弹簧材料,我们目前用的德国钢琴线
3热处理工艺

网友:
弹簧的疲劳断裂原因:属于设计错误,材料缺陷,制造不当及工作环境恶劣等因素。
不一定通过材质解决,也可以考虑用其他的工况因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