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滑台经典机构的选型设计

楼主(2020-06-17):
如下为经典的同步带滑台机构
滑台行程1米,重量算2KG吧,要求滑台1秒往返一次,加减速时间按0.1秒计算;
0.5秒走完1米,去掉加减速0.2秒,0.3秒走完1米,最大速度按3米/秒,(这么高的速度用同步带 用这种机构是否合适呢?)
请大家指点完成同步带 选型和伺服的选型

同步带

网友:
  遇到偏载,这种结构就会有问题。

网友:
这里有类似的,可以看看

网友:
这么高的速度?感觉要上直线电机才行

网友:
直线电机,同步带不是这么操的

网友:
受力有点问题,还有这么大的速度带轮最好设置张紧装置

网友:
这么快的速度,恐怕系统反应不过来,精度不够。

网友:
高速对应同步带没毛病,你0.1s就启停,时间短,惯性大,要匹配电机的惯量

网友:
用直流电机可以,步进电机可能达不到。

网友:
算算最大加速度是3G,加速度过大了

网友:
速度太快了吧

网友A:
这个速度不大,同步带最大线速度可以达到30-50米/s, 楼主的主要是加速度3G比较大,这就要求电机的惯量要远大负载的惯量,这样就没问题了,选个大惯量的伺服电机,配一个5倍减速比的减速器,伺服电机额定转速3000转/min,带减速机的输出转速,600转/min,也就是10转/s,这样你的同步带轮的直径大约95mm,电机的惯量*5的平方=输出的惯量,输出的惯量要大于负载惯量,输出的惯量越大你的系统加减速效果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不大,同步带最大线速度可以达到30-50米/s, 楼主的主要是加速度3G比较大,这就要求电机的惯量要 ...

专业

网友B:
你这速度一点都不快好不好,同步带轮直径40MM左右,转速1440r/min就够3m/s了,还有,不是说加减速用了多长时间就用整体时间减的,加减速过程中也是在走行程的
你这个结构需要把同步带放到滑台下面中心位置去驱动
这个速度真滴不快,负载也不算大,选择电机的时候把惯量计算好就可以了,0.3G而已

网友(点评):
这个速度只能说中等,算不上快。可以看看FESTO的搬运机械手,也可以拆开EPSON的四轴机械手,也是同步带驱动,那个速度才叫快。

网友:
这种需要用低惯量伺服电机来做动力,否则加减速调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速度一点都不快好不好,同步带轮直径40MM左右,转速1440r/min就够3m/s了,还有,不是说加减速用了多长 ...

确定加速度就那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速度一点都不快好不好,同步带轮直径40MM左右,转速1440r/min就够3m/s了,还有,不是说加减速用了多长 ...

不配减速机吗

网友:
加速0.1s,减速0.1s,匀速0.3s,等于总匀速运行0.4s,速度v=2.5m/s,加速度25m/s2。质量2kg,忽略摩擦力,加速力F=50N,功率P=Fv=125w,假设电机转速3000RPM,运动物体的等效转动惯量J=91.2*2*2.5*2.5/3000/3000=1.27e-4 kg.m2,理论上采用西门子V90电机,200w,1FL6032-2AF,不带抱闸,转动惯量0.214e-4kg.m2(容许30倍惯量比)。

网友:
我看偏了,为什么不把电机扔下边,同步带也扔下边

网友:
电机横向功率好算,重力(物+工作台+滑块)×直线导轨摩擦系数,得到摩擦力,P=FV就得到正常功率,,再计算瞬时功率,用速度/加减速时间,得到瞬时加速度,再根据F=Ma来算下最大拉力,然后转换成扭矩。然后除上安全系数。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

网友:
这套设备结构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