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管壁厚问题

楼主(2020-06-17):
各位好,我正在设计一个吹扫系统,离心风机风压18KPa,风量3000m3/h,想用直径200的钢管,问下壁厚怎么确定?风管之间怎么连接?我查了JGJ/T141-2017《通风管道技术规程》,里面规定高压风管最高压力2.5KPa,壁厚要求0.5mm,压力比我这种工况低。
如果根据压力容器PN2.5的壁厚选择的话,岂不是太浪费了,而且市面上DN200的无缝钢管,219外径最小壁厚一般也6mm了。

网友A:
风管一般用的都是镀锌薄板,对镀锌层也有要求,这个不属于压力容器,不能用压力容器的计算公式计算吧?

风管的连接有很多种方式,比如,抱箍式,插接式等。高压风管还要做透光性试验,检验其密封性。自己查资料,这方面资料很多。

网友:
没要无缝管吧。

网友B:
做过医药冷藏库的长距离风筒,无土栽培的长距离风筒。前者是用的0.8mm的304不锈钢板卷制的,后者用的是0.5mm的聚乙烯夹纤布缝制的,用304不锈钢圈做内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管一般用的都是镀锌薄板,对镀锌层也有要求,这个不属于压力容器,不能用压力容器的计算公式计算吧?

...

你好,这个标准我也下载到了,只是我现在用的压力高于标准中的压力。

压力等级分类

压力等级分类

楼主:
压力管道的话用无缝管,只是这个压力刚好高于风管的标准,又低于压力管道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医药冷藏库的长距离风筒,无土栽培的长距离风筒。前者是用的0.8mm的304不锈钢板卷制的,后者用的是0.5m ...

我这个压力比通风管道的上限压力高了点

网友C:
风管的压力小于离心风机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管的压力小于离心风机风压

离心风机风压18KPa,现在要根据流量压力配风管

网友D:
靠压力管道的规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压力管道的规范啊

谢谢,只好选φ219*6无缝钢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只好选φ219*6无缝钢管了

也可焊接管啊,不锈钢等

网友:
学习了,坐等高手。

网友E:
PN2.5是0.25MPa,也就是250kPa,别搞错了。
风管都是铁皮卷的,没有用水管的,既浪费又重,容易被人笑话。
你这情况,如果车间是对接缝处焊接的话,就用稍微厚点,1.5这样,如果是咬口就用薄的。
普通风管都是法兰连接。

网友F:
这个另缺无乱啊,壁厚不达标后面会出大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焊接管啊,不锈钢等

好的,已经选了无缝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已经选了无缝管

无缝管大多很厚

楼主:
引用 网友E:
PN2.5是0.25MPa,也就是250kPa,别搞错了。
风管都是铁皮卷的,没有用水管的,既浪费又重,容易被人笑话。 ...

谢谢前辈提醒,我以前设计过压力容器,知道PN等级。
另外问下,我们是一个现场改造项目,没有准确的管路尺寸,只有大致走向,想问下采购风管的话,外径和壁厚怎么提?没有查到相关标准。
法兰用的哪个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另缺无乱啊,壁厚不达标后面会出大问题的!

是的,项目就是用的φ219X6的管,虽然能解决问题,但是对这个风管尺寸始终存在疑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提醒,我以前设计过压力容器,知道PN等级。
另外问下,我们是一个现场改造项目,没有准确的管路 ...

风管道通常走顶,为了方便与顶固定,大部分用矩形管,矩形管和法兰也容易制作。
管道都要出图,包含管长度、管壁厚和法兰做法。
你这个的话,法兰用25×3角钢焊在管道端部。
现场细节不清楚的话,就算出大概需要长度,需要多少弯头,打一些富余量。
风管道的做法可以找一些通风手册或样图看看,这方面不用纠结标准,掌握原则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项目就是用的φ219X6的管,虽然能解决问题,但是对这个风管尺寸始终存在疑惑。

离心风机那点压力,说夸张点,只要管道不是纸糊的,都能顶得住。你要考虑的是压力损失和安装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管道通常走顶,为了方便与顶固定,大部分用矩形管,矩形管和法兰也容易制作。
管道都要出图,包含管长 ...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离心风机那点压力,说夸张点,只要管道不是纸糊的,都能顶得住。你要考虑的是压力损失和安装中可能存在的 ...

好的,根据压力计算的壁厚确实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