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G6-F225中的F225代表啥?

楼主(2020-06-18):
硬质合金:YG6-F225中的F225代表啥?网上查了有YG6-F220,YG6-F225,YG6-F300等,不知有啥区别?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在此谢过

网友A:
F225是焊接刀片的种类吧。

YG6这个是焊接刀头材质。

网友B:
YG6是表示刀的材质,后面的牌号表示增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YG6是表示刀的材质,后面的牌号表示增强版。

好的,谢谢!原是把这个焊接在夹爪上,但据反应用了一段时间后磨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F225是焊接刀片的种类吧。

YG6这个是焊接刀头材质。

好的,谢谢!原是把这个焊接在夹爪上,但据反应用了一段时间后磨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