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问题升级版

楼主(2020-06-18):
由于同步带上带有挡边,怕气缸伸出后会挡到,所以我想将剔除气缸放高点,使得气缸伸出后不会挡住同步带上的挡边,回程时提升气缸伸出,这样剔除气缸上的推块也不会挡到挡边了。这个方法行不行,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
补个图,不行的地方请大家指教下

网友:
我的话不会用气缸。直接弹过去快啊。另外,我上一句话是认真的。

网友A:
为什么你的剔除气缸用单杆的,不会旋转起来吗

网友(点评):
这是方案图来着,没有弄那么细,拿以前的模型先用着。

网友:
这个机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的剔除气缸用单杆的,不会旋转起来吗

有一种防扭转气缸

网友B:
这箭头方向真是令人愤怒,楼主不是专业出身吧

网友(点评):
对,我打杂划水的

网友:
这不好,节拍跟不上。档边不能挖掉一节吗

网友:
这级升的,是升高了那么一点点。多了个气缸,重量也升了。为了剔除这没标的,气缸也蛮拼的

网友C:
不就是把牙刷收起来吗?电机+连杆直接做成弹脑瓜崩的效果,直接弹到料槽里不像吗?借用皮带的动力,连电机都省了,几根铁棍就能解决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就是把牙刷收起来吗?电机+连杆直接做成弹脑瓜崩的效果,直接弹到料槽里不像吗?借用皮带的动力,连电机 ...

前面的电机加连杆明白,后面的借皮带的动力??这不不理解。大佬,能否给个图。。

网友D:
将提“剔”改成“踢”怎么样?或者在两轨间设斜向引道把产品引导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提“剔”改成“踢”怎么样?或者在两轨间设斜向引道把产品引导出来。

这个我想过,中间加气缸顶起斜到,但是顶起来后会挡到后面的牙刷,因为同步带上有挡块,有几率会挡住的。

楼主:
我又想了三种情况:1、上面加龙门架,气缸从上面左右拨,对比省了一个气缸,不足就是占的空间大。
2、用推杠式电磁铁弹出去,优点比气缸速度快,精度高;问题:牙刷壳是塑料的,速度快弹出去会不会变形。
3、用气吹出去,优点结构简单,问题:牙刷侧面面积很小,而且是曲面,输送速度也算快的,不知道可不可行。
个人现在还是偏向第一种吧

网友:
在收料箱侧用旋转升降气缸夹取或者吸行不行?就是可能达不到速度要求,可以在收料箱两边各装一个

网友:
中间举升,电磁铁弹出

网友:
中间加个可升降的皮带,升起后把牙刷送出去,跟物流分拣线差不多

网友:
是否可以把气缸前的剔除零件做成柔性结构,即使有阻挡也不影响。

网友:
能不能从下面顶起来,然后侧面吹气,我用过这个结构剔除螺栓

网友E:
为什么不让他掉下去啊,同步带端头搭个30度以上斜坡板,自己掉下来滑进去啊。

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让他掉下去啊,同步带端头搭个30度以上斜坡板,自己掉下来滑进去啊。

他这个是随机剔除一个。不是全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箭头方向真是令人愤怒,楼主不是专业出身吧

兄弟,好细啊!!!

网友:
用跷跷板,甩出去,牙刷重量轻,硬物可实现。

网友:
粗略的想了一个方案,夹住牙刷一端后翻转180度再放开,若是感觉踢废速度不够的话可以放两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