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拆掉压力管后才起压

楼主(2020-06-18):
一个双联叶片泵。总流量大约为86L/min,吸油口DN65。电机泵装在油箱上面,吸油口装400L/min吸油过滤器,100um,插在油箱靠底面位置。
油泵出口无单向阀直接用胶管连接溢流阀组。油箱内液面很高,大约装了80%的油。
现有下面情况:
泵启动后不起压,泵的声音很小,平稳。,怀疑没有出油。把油泵出口胶管的最低端拆掉,开泵后有很大的流量输出。把胶管连接好后,再开泵就起压了。泵停止启动,所有方向阀回复中位。阀的中位时阀的压力油口是封闭的、就是O型机能。割了3个小时后在起泵又没有压力。再拆掉胶管打出油后再装好又正常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
有人怀疑是长时间停止工作后油从泵倒流回油箱,管路内有真空油泵抽不上油。可是泵的位置高,油管的位置低,最大高度差有一米多。油管内应该是装满油,是不是?
有人建议在吸油口装单向阀,哪来这么大单向阀?而且装了单向阀吸油不更难了吗?有带单向阀的吸油过滤器吗?
搞不明白,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漏油是绝对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油是绝对的了

是吸油管不密封漏气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漏气,查看一下法兰垫片有没有破损

网友:
首先保证吸油管各个连接点没有密封不良的情况,查一下泵的样本,看下对安装高度要求(距吸油口和液面的最大高度要求),再确认泵的最高吸油压力是多少,跟过滤器和吸油管是否匹配……

网友:
吸油口的位置高度比出油口高,两者都高度差导致吸不上油。

网友B:
你的转速,背吸高度多少?单向阀可以直接接在出油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转速,背吸高度多少?单向阀可以直接接在出油口的。

转速1480.背吸高度是什么?液面离吸油口中心小于500MM.

网友(点评):
500高了点,有办法再减少点

网友C:
不起压的原因就是油路不正常,没油,漏油,堵塞等都是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起压的原因就是油路不正常,没油,漏油,堵塞等都是原因。

放了气后就一切正常,说明泵后的回路没有问题。

楼主:
我现在准备往油箱里补从2Kgf的压缩空气,空气滤清器是0,7Kgf的预压式空气滤清器,应该会解决问题。各位看看行不行。油箱是密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准备往油箱里补从2Kgf的压缩空气,空气滤清器是0,7Kgf的预压式空气滤清器,应该会解决问题。各位看看 ...

千万别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吓人。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你这油箱能耐这么大的气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油箱能耐这么大的气压吗?

有一个预压式空气滤清器,0,7Kgf,比大气压高0.7公斤就向外排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预压式空气滤清器,0,7Kgf,比大气压高0.7公斤就向外排气。

关键看油箱

楼主:
开泵的时候打2分钟气,油出来就关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泵的时候打2分钟气,油出来就关掉。

那要核验油箱及相关件

网友D:
没从根本解决问题,我感觉你泵和吸油管有问题,应该是有个地方密封不严,我感觉泵的轴端骨架油封可能密封不好。

网友:
首先就是看看设备回油有没有泡沫,如果回油口在液面以下回油有泡沫有可能是吸油管或油泵轴密封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核验油箱及相关件

是要把油箱当作压力容器来计算吗?可是我这个是漏气的,比大气压高0.7 公斤就漏了,应该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从根本解决问题,我感觉你泵和吸油管有问题,应该是有个地方密封不严,我感觉泵的轴端骨架油封可能密封不 ...

吸油管外涂黄油检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如果轴端油封有问题可以吧骨架油封里的弹簧截断4mm在装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把油箱当作压力容器来计算吗?可是我这个是漏气的,比大气压高0.7 公斤就漏了,应该没事吧?

那得校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吸油管外涂黄油检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

我感觉油泵密封不好,去年有一台YB1-25 的叶片泵和你说的差不多,换个油泵好了,前一个月修个压力机,油缸爬行找到最后骨架油封有问题,买个油封换上后好了,油箱没泡沫了油缸也不爬行了。

网友:
你那应该是旧泵,新泵应该不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泵

你可能已对找出问题所在没信心了,直接想了个加压的办法。其实这样的话,你可以考虑在出油口上装一根管子回到油箱,再加个阀即可。

网友E:
你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1,液压油是否足够;2,液压泵是否有故障,如内泄漏严重;3,检查单向阀和溢流阀是否有泄漏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1,液压油是否足够;2,液压泵是否有故障,如内泄漏严重;3,检查单向阀和溢流阀 ...

1、油箱装了近80%的油,不能再加了,油肯定够了。
2、买的是新泵,应该没有故障。
3、无单向阀,溢流阀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了气后就一切正常,说明泵后的回路没有问题。

起压高,泄压阀起压低啦

楼主:
跟各位汇报一下:
我把吸油管的几个焊口全部用黄油涂了一遍。这几天开泵都起压了,工作正常。
原因分析:黄油把吸油管上的缝隙堵住,外面的空气进不去了,保证了吸油管的真空度,所以就把油打出去了。
谢谢各位的分析及帮助!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