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气缸+旋转接头做的旋转机构,力不够大,旋转不平稳,用什么可以替代这个气缸吗?

楼主(2020-06-18):
现在我这个使用50缸径的气缸,行程200,接旋转接头做成拉杆式的旋转机构这工件+手爪零件也有60kg,旋转中心距离气缸接头200mm,现在旋转起来会抖动,很不平稳
!!!想找个标准件替代这个气缸,但关键要求长度要和这个气缸长度300mm差不多,无法使用液压缸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有找到不稳定原因是什么?不然换动力源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找到不稳定原因是什么?不然换动力源也没用

气缸出力不够,相同机构翻转小产品就很稳定

网友B:
这种旋转结构,气缸应该跟着摆动一定角度才对,除非用齿轮齿条,但你说了有活动接头,那么基本排除齿轮齿条了。从你的图示看,气缸是不摆动的,不摆动也有结构能实现(槽+销的结构),但是气缸不会用全力,而且气缸杆会受侧向力,放个气缸驱动末端的细节图来看看,感觉结构是主要问题

网友:
最简单方法可以试一下 气缸两端分别加一个festo先导阀 控制气流流动的稳定性 前提是气缸是摆动的 气缸接头铰接位置是轴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旋转结构,气缸应该跟着摆动一定角度才对,除非用齿轮齿条,但你说了有活动接头,那么基本排除齿轮齿条 ...

认同,气缸铰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旋转结构,气缸应该跟着摆动一定角度才对,除非用齿轮齿条,但你说了有活动接头,那么基本排除齿轮齿条 ...

有摆动的

网友(点评):
那就是翻转两个极限位的气缸摆动角度正好接近重合了。翻转结构的重心在什么位置?气缸力够不够不取决于重量,取决于重力产生的力矩,即使很重,如果翻转轴跟重心重合,也不需要大多的力,可以考虑加配重平衡重力力矩

网友C:
很明显你的气缸小了!我们负载10KG的翻转气缸都用50的。你这个负载有60KG,在我们这是用2个80径的气缸,还要加调整阀,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点评):
你信不信我50的缸能让600公斤的重物翻转? 重量不是关键,重力作用的力矩是关键。。。。。。

网友(点评):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有好的办法告诉楼主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你的气缸小了!我们负载10KG的翻转气缸都用50的。你这个负载有60KG,在我们这是用2个80径的气缸,还 ...

两个气缸一起使用,不会有别住的可能吗?

楼主:
我就是想问有什么可以替代我这个气缸的,出力大,大小和气缸类似

网友(点评):
你这是单纯想靠蛮力解决问题。。。。。

网友D:
解决很简单的,发下你QQ,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旋转结构,气缸应该跟着摆动一定角度才对,除非用齿轮齿条,但你说了有活动接头,那么基本排除齿轮齿条 ...

气缸后面肯定有铰链,不然的话气缸就憋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很简单的,发下你QQ,告诉你

921445610

网友:
|皓宇2025发表于 06-19 09:38我就是想问有什么可以替代我这个气缸的,出力大,大小和气缸类似
选选倍力缸呢

网友:
旋转的动作,可以考虑用转台气缸,里面是齿轮齿条,输出的力稍微大一些!

网友(点评):
这个输出力不见得多大,而且输出力大不大跟齿轮齿条似乎关系不大

网友:
大小产品的重量差多少?若差不太多的话,小改可以:增加旋转力臂长度,或增加工作气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