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配体配合运动

楼主(2020-06-18):
问下各位朋友关于机械配合移动问题。如图绿色为凸轮,由中心轴旋转。粉色为梳齿机构,我想用凸轮旋转时与梳齿接触,带动梳齿向上移动。而凸轮旋转到一定位置与白色底座碰触而停止旋转。 想做一个配合模拟,求论坛的朋友帮我出出主意,这个难倒我了。

楼主:
这边是图片,请大家帮忙出个主意,谢谢。

网友:
是做运动仿真?凸轮旋转到一定角度与底座碰触而停止,还不如控制凸轮旋转到一定角度而停止,凸轮运动中碰触底座会给底座一个冲击力。

网友:
上升通道都没有,你这是准备让梳板做跌落试验,直觉觉得你这凸轮不能用,有了上升限位,卡死

网友A:
凸轮配合后,干涉检查。

网友:
只是个示意,运动的时候设置好【实体接触】,设置【重力】让推杆紧贴凸轮……

现实中不会用这样的凸轮,这个曲线冲击太大了

网友:
开头那个平面如果要接触的话 肯定是边角接触 这个边角会不会应力过大了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这个凸轮只是把这个零件(夹具)顶上去,进行装配,影像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配合后,干涉检查。

凸轮没法配合, 选择凸轮槽时候 提示(选定的面必须连接形成相切,拉伸闭环的其他面)

网友(点评):
是因为你处理的方式方法不恰当而已。很多不能,仔细想想,变通一下,就会变成能。

网友:
这个运动仿真可以做出来面接触,再增加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