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下降卡顿

楼主(2020-06-19):
刚做的一台液压升降设备,液压缸带动负载滑块沿着中间导向柱上下运动,现在调试发现上升很平稳,下降的时候卡顿很严重。请问是液压系统的原因还是机械结构有问题。现在由于滑块比较短,摩擦力很大,即使没有液压缸吊着,滑块和工作臂也能悬停在导向柱上。

网友:
先去掉液压缸,用布绳拉滑块,调好导柱的垂直度,再在液压缸装上假负载,调好液压缸垂直度,然后组合一起调试。从图片看,液压缸运动没有约束,可能摆动,需从结构上大改。

网友:
加一组单向节流阀

网友:
2#说的有道理,也有可能是液压缸下降时带着负载有摆动。

网友:
悬臂太长,导致扭矩太大,而且你只有一个导向轴,抖动和液压缸被别着太正常了,没多久你这液压缸就泄漏了

网友:
液压缸太长,容易别劲,扭曲,不出多久活塞杆会出问题

网友:
第一:楼上有大神已提出来了,这个悬臂要旋转,会使液压缸受到径向力,寿命堪忧。可以在柱子上做导向限位,或导杆上开槽,做个滑键限位,避免液压缸受径向力。
第二:没看出来导向套里面结构,假设是无油衬套或铜套,上升时受力如红色箭头,液压缸的拉力抵消悬臂的重力,最终作用在导套上的偏心力较小,上升比较轻松。下降时受力如蓝色箭头,在悬臂的重力作用下,导套受到偏心力,再加上液压缸的推力,这个偏心力会更糟糕,如果导套内是铜套,这个摩擦力会很大,甚至会卡死。

网友:
就目前这种状况,你在活塞和悬臂的销连接件换成关节轴承试一下看看。

网友:
悬臂太长,而导向就一个大的圆柱,这样升降是很困难的,这样的结构无法承受稍微大一些的力,建议在受力的方向再增加一个导柱,这样承受的力才大。

网友:
我想看你的原理图。

网友:
个人觉得7楼关于结构方面的分析比较正确;补充一点,液压系统是否加装平衡阀,设定值是否合适。本案例,补充的为次要原因,还是优先考虑结构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