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回路润滑系统

楼主(2020-06-19):
双回路润滑系统都需要哪些润滑配件

网友:
问题描述高度概括,太笼统。

网友:
需要好些润滑配件

网友(点评):
像对对联就好了,上联对下联,对上就好!

网友(点评):
对暗号么?天王盖地虎

网友:
问题描述清楚一点,好回答

楼主:
不好意思  就是什么是双回路润滑装置

网友:
仅供参考哈:双回路多点润滑装置,该装置包括圆螺母、外密封圈、油杯、轴承、自动加油接头、输油管、轴承座、内密封圈。

网友:
和单回路一样,只是为了确保润滑多一套保障系统。

网友(2021-03-23):
分配器不一样,GROENEVELD双路润滑泵和分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