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裁力及丝杆受力计算精通的请进

楼主(2020-06-19):
请问下图中的这个工艺中,冲裁力的计算,丝杆的受力计算如何计算?最好有计算的过程。非常感谢!

网友:
图在哪里

网友:
图片不清晰

网友:
冲裁力定义:指在冲裁时材料对模具的最大抵抗力。冲裁力计算公式:P=f Ltσb式中:f为经验系数,一般取0.6-0.9;L为切边线的长度,mm;t为板材厚度,mm;σb为板材抗剪强度,MPa。冲裁:是利用冲模使部分材料或工序件与另一部分材料、工(序)件或废料分离的一种冲压工序。冲裁是剪切、落料、冲孔、冲缺、冲槽、剖切、凿切、切边、切舌、切开、整修等分离工序的总称。从板料上分离出所需形状和尺寸的零件或毛坯的冲压方法。冲裁是利用冲模的刃口使板料沿一定的轮廓线产生剪切变形并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