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使一个实体上的特征颜色不同,阵列问题?

楼主(2020-06-19):
大家好,如题,solidworks怎么使一个实体上的特征颜色不同,谢谢支持。另外,线性阵列特征时,有一个特征选上了,但是图上没有,我又单独为这个特征阵列,图上就有了,为什么,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在表面上添加外观颜色

网友:
各表面可以单独上色的

网友:
外观上单独改颜色,或者创建特征的时候“合并结果”不要勾选,可以进行实体的改颜色

网友:
数模整列出来以后,可以再单独的去该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表面上添加外观颜色

请问,solidworks工程图中的视图能阵列,或复制粘贴吗

网友:
各表面和各个特征都可以右键选中来设置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