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花纹是怎么画出来的?

楼主(2020-06-19):
别人画的,想了解是怎么画的,先谢谢回复

网友:
我个人的话:
先画一个,出特征;
VBA做个点阵图
草图阵列

搞定!

网友A:
一般我不画,除非真的要用于加工,因为这种修饰性的特征阵列多了,太耗系统资源。通常用贴图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不画,除非真的要用于加工,因为这种修饰性的特征阵列多了,太耗系统资源。通常用贴图更简单。

我一般是在工程图里,草图绘制一个类似于局部视图的东西,象征性的意思一下,要不然真的太慢了。
不过有个问题请教:如果软件没有直接想要的贴图,贴图需要自己做,该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网上下载图片,或者自己拍照、编辑,支持本地图片贴图的。 曾画过一台电视机,贴个央视新闻的图片,效果还不错。

网友:
直接从CAD里面导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