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滚筒的壁厚一般多少?材质是235吗?

楼主(2020-06-19):
各位做输送线的大神,请教一下,如图所示的滚筒壁厚一般多少?直径是60的,圆柱壁焊缝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A:
你又没焊接条件,买现成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没焊接条件,买现成的好了

需要什么焊接条件啊?你知道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什么焊接条件啊?你知道吗?

你不在问焊缝怎么处理么?但凡你家有焊工师傅,问一下不就清楚了。可见你们不擅长这块,别人给你说也容易忽悠你,还不如买现在的。语言上来说焊也挺简单,就是焊牢,不能有缺陷,焊缝打磨平整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在问焊缝怎么处理么?但凡你家有焊工师傅,问一下不就清楚了。可见你们不擅长这块,别人给你说也容易 ...

  我们做些简单钢结构件的,领导经常吃饱了要我们标焊接符号,又要制定个时间节点出图,超过要罚款。我就是在图上一句话,不得虚假焊,保证使用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在问焊缝怎么处理么?但凡你家有焊工师傅,问一下不就清楚了。可见你们不擅长这块,别人给你说也容易 ...

滚筒的圆度怎么保证,这块你清楚吗?

网友B:
看这个图片应该是主动滚筒,下面这个思路供你参考:
1.首先制作滚筒的空心管壁厚是有国标规格的;
2.看你说是Ф60的外径滚筒,如果要做这个滚筒就要知道轴承装入位置的直径,在这里假设是Ф25;
3.那就选一个内径是Ф25的轴承,然后根据滚筒外径Ф60来进一步确定轴承的具体型号,如图:

4.根据你的条件(滚筒外径Ф60)在这里选“6205”的轴承,它的外径是Ф52,此时壁厚就是8mm,那滚筒规格就不能低于Ф60x8;
5.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工况,如果壁厚不能太薄那就选外径更小的轴承例如:6005;但同时亦考虑成本及加工的因素,选择合适的轴承,如果轴承外径跟滚筒外径的数值相差太大,此时加工的效率就会降低(正常来说是选择轴承外径跟滚筒空心管内径接近的,这样只需要很少的加工就能达到要求)或者成本就会提高(轴承跟滚筒内径相差太大,此时要选择更厚的空心管来制作滚筒,而更厚的空心管价格会贵一点)。
以上仅供参考,结合你自身实际条件来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筒的圆度怎么保证,这块你清楚吗?

这个滚筒是卷制的吗?还是无缝钢管做的?以两端轴为转轴,在车窗上精车,如果表面精度要求高,再上磨床。图纸上给出圆度要求。

焊缝标注要先看你在滚筒上哪里有焊缝?是对焊还是角焊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片应该是主动滚筒,下面这个思路供你参考:
1.首先制作滚筒的空心管壁厚是有国标规格的;
2.看你 ...

专业,受益匪浅,谢谢大神!

网友C:
|sgxap666发表于 06-19 18:00
  我们做些简单钢结构件的,领导经常吃饱了要我们标焊接符号,又要制定个时间节点出图,超过要罚款。我就是在图上一句话,不得虚假焊,保证使用牢固。

大致的焊接工艺都不掌握,配套厂家招式多着呢,等着吃亏。

网友:
至少12个毫的厚度,否则不到半年肯定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致的焊接工艺都不掌握,配套厂家招式多着呢,等着吃亏。

网友(2020-08-10):
根据负荷选择壁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