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盘刀库下面的刀套不会自动下垂吗

楼主(2020-06-19):
最近研究刀库,看这种圆盘式的刀库,刀套是有用销轴连接到旋转盘,那下面的刀套,不会沿着销轴旋转,有限位装置吗,各位大侠问下

网友A:
第二张图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是个什么东东?

刀套

网友:
你都拆出来了,还不知道结构,没看清楚,你这图中,前面那个刀盘的刀套中是不是装了个弹簧夹头?

网友:
应该有限位装置,大多数是藏起来的!